5000系列做便携式现场数据采集合适吗?

楼主(2019-04-20):
5000系列做便携式现场数据采集合适吗?

网友A:
C5000 is suitable for portable application such as for low power requirement.

楼主: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B:
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 ti 的配套的电源。

网友C:
DSP 一般有二种供电方式:一种是开关电源,另外一种是 TI 有许多的LDO,开关电源电路相对复杂,而 LDO相对非常简单。我想问一下电路相对简单的 LDO 供电会有什么缺点,还是没有缺点。

网友C:
例如 TI的 TPS75933已经可以提供最大 7.5A 的电流,按功率来说已经完全足够了。如果没有缺点,我是否能够把 LDO用于其它功耗相对较多的 CPU。

网友D:
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可以用在其它的cpu的。

网友E:
TI的 DSP是否可以真正实现实时进行 MPEGII 编解码,技术支持是否能
足够?

网友E:
Yes. You need to do MPEG codec with c64x。

网友F:
DSP5000系列广泛应用在便携式设备、音频控制等领域。

网友B:
5000系列的特点就是低功耗  低功耗也就完全适合便携式设备

网友G:
C5509A做数据采集确实不错。

网友B:
TMS320C5509A和AIC32可以做音频处理和采集。

网友H:
非常适合  低功耗器件   处理性能比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