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检测电压和电流的实例

楼主(2019-04-20):
谁有这个案例的,发我一份谢谢!

网友A:
参考STM8相关的AD程序:至于电流、电压程序转换下好了;

网友B:
就是ADC配合模拟电路。

网友C:
说的太笼统,还是参考STM8相关的AD程序吧

网友D:
还没有接触过stm8

网友E:
用什么检测芯片呢

网友F:
电流用电阻不就是电压了吗

网友G:
电压电流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