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3.3V输出

楼主(2019-04-20):
LM2936HVBMA-3.3   这个芯片的shutdown脚是接低电平才有3.3V输出吗?为啥我高低电平都试了,但就没电压输出啊?

网友A:
高电平关机,低电平应该有输出。要加输入输出电容。其他就没什么需要注意的了。

网友B:
上个电路图试试。这个芯片应该很容易上手!!!

楼主:
我是把它接的24V的负极啊,就是没输出,悬空也没输出,

网友C:
所以你是要输入-24, 输出3.3V?

楼主:
1脚我接的是24V+红线,2脚接的24V的黑线,shutdown接的也是24V的0V参考线,及黑线,但是没输出啊

网友D:
电流不要超过50ma. 其它的我想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在shutdown与0V参考线之间先串连一个1K的电阻试试的吧

网友F:
基准电压源   也必须找准确   楼主

网友G:
低电平的时候输出。注意这个低电平要在GND-0.6V的范围内。

网友H:
你的电路也不一定搭配正确的。

网友I:
看看焊接是不是有问题呢。

网友J:
这个要注意电平信号的范围的

网友K:
这个在IO口的电流范围内的

网友L:
你的输出电压是多大的呢

网友M:
建议查看一下相关的手册吧

网友N:
把你的电路图上传看看

网友O:
http://www.ti.com/product/LM2936

网友P:
没有使用过这个电路,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Q:
那就是你硬件设计有问题

网友R:
你是怎么接入的低电平呢

网友S:
没有使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T:
还是使用其他的常用LDO吧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
推进使用AMS1117芯片

网友L:
外部的电路都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O:
LM2936 Ultra-Low Quiescent Current LDO Voltage Regulator datasheet

网友M:
TI的datasheet上都有说明。

网友N:
是硬件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是芯片的shutdown引脚的问题吗?

网友T:
LM2936HVBMA-3.3没有见过

网友S:
LM2936HVBMA-3.3 有什么不同的吗

网友R:
使用电阻了吗?

网友Q:
shutdown脚只是其中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