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两个stm32之间的通讯

楼主(2019-04-20):
求大神我拿两个32  rxtx反接
发送的板子我只写了个                    USART_SendData(USART1,1);

接受的板子我写了            data=USART_ReceiveData(USART1);
                                       printf("%c",data);

不行  求大神教教我如何实现两个stm32 串口通讯

网友A:
共地没有

网友B:
用can 通讯,一个发送一个接收

网友C:
先一个一个调。先调试第一个板子的串口收发,使用串口助手调试;再调试第二块板子。都行了,再两个板子串口连接,同时要共地,波特率什么的设置一样了

网友D:
两块板子通信,需要你定义通信协议。不同,说明你配置错了

网友E:
首先要确保发送的板子是否正常发出数据,在此基础上可以使用串口助手或者发送的板子来调试接受的板子。一样一样来,连接时要共地,串口参数要设置一样

网友F:
有没有共地啊 ,用示波器看看数据

网友G:
先一个一个的调试通了

网友H:
先连到电脑看看,看能否收到数据;

网友I:
飞线啊 重新接

网友J:
网上有现成的代码啊

网友K:
好像不能是全双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