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以检测按键有动作

楼主(2019-04-20):
.....
bit KeyPressFlag;//定义按键标志位
............
/*------------------------------------------------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void Init_INT0(void)
{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边沿触发
}
/*------------------------------------------------
                   外部中断0程序
------------------------------------------------*/
void ISR_INT0(void) interrupt 0
{
KeyPressFlag=1;   //表明按键有动作,可以进行按键扫描
}。。。。。。。。。。。。。
上面部分程序已经省略。
初学单片机,请教大侠们给解啊;
自己想不明白了。
上面程序中
KeyPressFlag=1
为什么可以检测按键有动作。。
不明白啊,这个不是外部中断程序么,不是 得标志位为1   中断程序才会
执行么。

网友A:
执行时不就 keypressflag

网友B:
直接不就赋值为一了么

楼主:
那么怎么还能通过他来检测呢。

网友B:
你的按键是不是接到了外部中断口上面,用外部中断检测按键。

网友C:
嗯,或按键扫面需要等外部瞒住某一条件才能检测。

网友D:
具体要看你的外部电路接法和实际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E:
在说,你KeyPressFlag只是一个标志,你的程序另外的地方肯定还有判断KeyPressFlag的值

网友F:
是啊,然后进行不同进程的程序。哎。。。

楼主:
嗯,知道了,哎

网友G:
KeyPressFlag=1 只表示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设置标志位而已

楼主:
预料中的结果,先结贴吧,多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