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布局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楼主(2019-04-20):
器件布局

楼主:
如在集中抄表系统中应用系统成本如何

网友A:
可用Tms320vc5402,成本不是很高,器件布局应重点应是存贮器与DSP 的接口。

网友A:
请问如何通过仿真器把.HEX 程序直接烧到 FLASH 中去?

网友B:
是啊,所用 DSP 为 5402.是否需要自己另外编写一个烧写程序,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C:
dsp器件布局电源一定要处理好,波纹要小。

网友D:
要充分考虑元器件的散热 和邻近走线易受干扰等因素。

网友C:
· 节省电路板的空间,以减少成本;
  · 使系统的体积变小;
  · 使系统的可靠性提高。

网友D:
在不同阶段需要进行不同的各点设置,在布局阶段可以采用大格点进行器件布局;对于IC、非定位接插件等大器件,可以选用50~100mil的格点精度进行布局,而对于电阻电容和电感等无源小器件,可采用25mil的格点进行布局。大格点的精度有利于器件的对齐和布局的美观。PCB布局规则:1、在通常情况下,所有的元件均应布置在电路板的同一面上,只有顶层元件过密时,才能将一些高度有限并且发热量小的器件,如贴片电阻、贴片电容、贴片IC等放在低层。2、在保证电气性能的前提下,元件应放置在栅格上且相互平行或垂直排列,以求整齐、美观,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元件重叠;元件排列要紧凑,元件在整个版面上应分布均匀、疏密一致。3、电路板上不同组件相临焊盘图形之间的最小间距应在1MM以上。4、离电路板边缘一般不小于2MM.电路板的最佳形状为矩形,长宽比为3:2或4:3.电路板面尺大于200MM乘150MM时,应考虑电路板所能承受的机械强度。PCB布局技巧:在PCB的布局设计中要分析电路板的单元,依据起功能进行布局设计,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时,要符合以下原则:1、按照电路的流程安排各个功能电路单元的位置,使布局便于信号流通,并使信号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方向。2、以每个功能单元的核心元器件为中心,围绕他来进行布局。元器件应均匀、整体、紧凑的排列在PCB上,尽量减少和缩短各元器件之间的引线和连接。3、在高频下工作的电路,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一般电路应尽可能使元器件并行排列,这样不但美观,而且装旱容易,易于批量生产。

网友D:
高热芯片放置散热最佳的位置;布局时避免大功率元件集中放 置,尽可能把发热元件平均放置在 PCB 板上

网友E:
在必要时,可加地线进行隔离,且两相邻层的布线要互相垂直

网友F:
尽量加宽电源及地线,最好是地线比电源线宽

网友G:
最好只放置贴片元器件在底层

网友H:
去耦电容要尽可能靠近集成电路的“电源”和“地”引脚

网友:
过孔是有电感和电阻的。

网友I:
对热敏感的元器件一定要远离容易产生热量的器件

网友J:
电解电容靠近发热元器件会缩短其使用寿命。

网友K:
可以使用大面积的铜层作地线,在印制板上把没被使用的地方都与地相连

网友L:
高频的信号线要尽可能的远离敏感的模拟电路器件

网友M:
电源线和地线的宽度是否合适?

网友K:
作地线使用,或是做成多层板,电源,地线各占用一层。

网友E:
要在电源、地线之间加上去耦电容。

网友J:
产生热量的元器件主要有桥式整流器,二极管,MOSFET,电感器和电阻器。

网友F:
其关系为:地线>电源线>信号线。

网友I:
热电偶和电解电容对热都比较热敏,将热电偶靠近热源将影响温度测量的结果

网友G:
环路一定要尽可能小

网友:
大的过孔具有较低的电阻,这在使用接地滤波电容和高电流节点时特别有用。

网友H:
电容放置的太远会引入杂散电感,从电容引脚到接地层多打几个过孔可降低电感。

网友M:
电源与地线之间是否紧耦合?

网友L:
必须要在PCB内部处理号数字电路及模拟电路共地的问题

网友N:
重要的单元电路、核心元器件应当优先布局

网友O:
发热元件要一般应均匀分布

网友P:
去偶电容的布局要尽量靠近IC的电源管脚

网友Q:
元件布局时,应适当考虑使用同一种电源的器件尽量放在一起

网友R:
摸拟小信号、高速信号、时钟信号和同步信号等关键信号优先布线

网友S:
应避免布置对干扰敏感的信号。

网友T:
时钟线是对EMC 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

网友U:
同一网络的布线宽度应保持一致

网友V:
布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网友W:
导入器件后,就要布局,对各个器件进行适当合理的布局

网友R:
尽量为时钟信号、高频信号、敏感信号等关键信号提供专门的布线层

网友N:
元器件的排列要便于调试和维修

网友Q:
便于将来的电源分隔。

网友O:
除温度检测元件以外的温度敏感器件应远离发热量大的元器件。

网友P:
使之与电源和地之间形成的回路最短。

网友W:
元器件最好单面放置。

网友V:
布局结果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布线的效果

网友U:
线宽的变化会造成线路特性阻抗的不均匀

网友T:
在时钟线上应少打过孔,尽量避免和其它信号线并行走线

网友S:
阻抗控制要求的网络应尽量按线长线宽要求布线

网友S:
还需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