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19-04-20):
编码器电路如图所示:

当电机不转时,示波器测试A,A/的波形如图:
电机转时,示波器测试A,A/的波形如图:

有很多毛刺。造成编码器采集不准。怎么办呀?谢谢!

网友A:
EMI问题这样问是没用的。滤波、去耦、屏蔽隔离,该怎样就怎样。

网友B:
示波器可能也受到了影响。
既然是有噪音环境,要注意电缆的布置和PCB布局。

网友C:
还有,U12不用的差分输入不要悬空:3A、4A接VCC;3B、4B接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I问题这样问是没用的。滤波、去耦、屏蔽隔离,该怎样就怎样。

请问高手,如何屏蔽隔离呀?谢谢

网友B:
不是还应该有个Z或I输入么?

网友D:
看看干扰波形,RC滤波往往就能解决。

网友B:
正交编码器有个好处是,只出现在一个通道的噪音并不能影响计数值,噪音也满足相位条件才会。

网友E:
输入前端必须加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