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两节7号电池供电问题?

楼主(2019-04-20):
两节7号电池给STM32L1供电,寻单芯片稳压芯片,有知道的么?看了一个SP6641A,不过偏冷门,也贵。

网友A:
用升压的DCDC啊

网友B:
需要多少伏的

网友C:
是3.3v给单片机供电吗

网友D:
lm1117应该就可以

网友E:
我打广告的时候你又不看

网友F:
看来要先升压后降压。
例如用QX2303升到5V,再用AMS1117稳压到3.3

网友G:
用一个磷酸铁锂吧,可以重复使用比较环保,电量功率也大。建议直接用不要稳压器。

网友:
用干电池就LOW了,不如上锂电池。

网友H:
两节电池3V,直接连单片机就好了。多简单的事啊。

网友I:
STM32L1的工作电压是1.65 V ≤ VDD ≤ 3.6 V。
两节干电池,你的设计是否有要求,电池的截至端电压到多少,算无效?
如果按照1.7V评估,每节电池电压是0.85V,在此情况下是你的AAA电池是否算放完电了,如果不算,那你选的AAA最低放电电压是多少?

如果高于0.85V,那你的设计就不能直接使用电池直接供电,要使用DC-DC去升压了。而不是稳压。

至于你需要VREF,不需要外接,MCU内部用VREFINT out,但需要注意该功能VDD电压记得好像是不能低于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