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 XC6SLX16芯片内部是否有flash rom

楼主(2019-04-20):
请问Xilinx XC6SLX16芯片内部是否有flash rom,外挂了个SPI ROM.板卡售后说加密了

网友A:
FPGA内部都是没有flash的  只能外扩nor flash用于存储bit

网友A:
你说的加密可能是为了特殊功能实现的   不让读取实际的bit

不读取实际的BIT是写在SPI里还是FPGA里呢?

网友B:
AES256/SHA256加密算法,外挂单独的一个加密芯片。内置只有SRAM的 ,没有flas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ES256/SHA256加密算法,外挂单独的一个加密芯片。内置只有SRAM的 ,没有flash的。 ...

没有外挂加密芯片,只是旁边加个了STC的单片机。比如A板是厂家所谓的加密过的,B板未加密的。把A的的STC单片机及ROM换到B板上完全无法使用,把B板的STC换到A板上,ROM还是A的,只能使用一半的功能。每块A板的ROM程序是一模一样的,有用WINHEX对比了下,证明ROM里没被加密。剩下的只有逻辑芯片被加密,可这芯片内部没有FLASHROM怎么可能加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外挂加密芯片,只是旁边加个了STC的单片机。比如A板是厂家所谓的加密过的,B板未加密的。把A的的STC ...

有些FLASH 本身是带加密功能的  华邦就有这样的特殊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外挂加密芯片,只是旁边加个了STC的单片机。比如A板是厂家所谓的加密过的,B板未加密的。把A的的STC ...

或许是读SN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FLASH 本身是带加密功能的  华邦就有这样的特殊的产品

但是我把一块A的flash读出写到其他的flash,然后用在其他的A板上同样正常使用

网友D:
里面是没有外挂flash的,需要外挂SRAM,加密了,也是外挂的加密IC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