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JET51仿真,全部C指令编译连接 全部是 NOP

楼主(2019-04-20):
JET51仿真,全部C指令编译连接 全部是 NOP

网友A:
发个截图看看

网友B:
全部C指令编译连接 全部是 NOP 有代码吗?

网友C:
那是因为仿真连接没有成功,看看时钟源是否正确。

网友D:
下载过程序没有?
进入仿真后SP为多少?

网友E:
编译器给你优化掉了

网友F:
先按一下Dowmlload

网友F:
楼上正解,然后再Debug

楼主:
嗯,我这样试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