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世上有这样的变压器?

楼主(2019-04-20):
  在《02 绕组同名端》那帖中的3楼,有这样一条回复,贴出的图是个三心柱三绕组“变压器”。

          图(01)
  并且说:“我来画个图,讲讲多绕组变压器同名端的问题”,然后说:“如上图所示,把激励源分别接到绕组①②③,同名端的位置一般总是要变化的,也就说相对于两个绕组的情形,此时同名端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只想问一句:走遍六大洲三大洋(南极洲北冰洋就算了),找得到这样的变压器么?如果找到一个,那一定是xukun977自己绕的。

  为说明清楚起见,图(02)画出了一个三心柱三绕组“变压器”。

          图(02)
  为简单起见,假定N1、N2、N3三绕组匝数相同,铁心完全对称。我们在绕组N1两端施加一个交流电压U1,还假定N1的匝数能够承受U1这么高的电压而不产生磁饱和。
  先假定N2和N3两端开路。
  现在看看电压U2和U3是多少。
  N1、N2、N3三个绕组匝数相等,但在图(02)情况下,U2、U3并不等于U1。这是因为N1中电流所产生的交流磁通分成两路,分别穿过N2和N3。在磁路左右对称情况下,穿过N2和N3的交流磁通相等,各为穿过N1交流磁通的一半。所以,U2和U3各为U1的一半。如果U2和U3要想得到220V交流,那么U1就要440V交流才行。

  这是N2、N3绕组空载的情况。如果有载又如何?我们看看图(03)。

          图(03)
  假定在绕组N3两端接入一个负载R,那么R中将流过电流。此电流是由绕组N1产生的磁通穿过N3而得到的。绕组N3中感生电流也会产生磁通,N3产生的磁通方向必与N1产生的磁通方向相反。
  于是N1产生的磁通不再平均分配于N2和N3,现在穿过N3的磁通小于N1产生磁通的一半,那么穿过N2的磁通一定大于N1产生的磁通的一半。
  结果是:U3小于U1的一半,U2大于U1的一半。
  如果绕组N3接到你的邻居室内,绕组N2接到你家。两家都不用电的时候,两家电压都是220V。现在你的邻居打开了热水器(比较重的负载)想洗澡,你家的电压会升高!
  你家电压会升高到多少?肯定小于440V,但肯定大于220V。根据以前做电焊机的经验,N3所接入的负载越重,N2两端电压越高,高出空载电压的一半绝无问题,甚至可以达到空载时的80%或以上。
  你的邻居要洗澡,你家的电压可能从220V升高到330V甚至更高。你能接受这样的供电么?
  走遍六大洲三大洋(南极洲北冰洋就算了),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有这样的变压器么?

  看来,不但变压器的工作没有弄清楚,就连基本的电磁感应知识都不具备。不是大忽悠,又是什么呢?

@yewuyi :为了使初入电路门径的新手不被忽悠而误入歧途。
你咋还有这闲空和小孩子置气?随他去好了。

网友A:
这个,我认为很“正常”。那厮曾用LC振荡来说明线性振荡器的存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认为很“正常”。那厮曾用LC振荡来说明线性振荡器的存在。

这个你无论如何都错了,LC肯定是个振荡器,在极端情况下还可以是等幅振荡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无论如何都错了,LC肯定是个振荡器,在极端情况下还可以是等幅振荡器。 ...

最重要的是:LC是线性振荡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无论如何都错了,LC肯定是个振荡器,在极端情况下还可以是等幅振荡器。 ...

期待相关“产品”。

网友B:
哦,一个现实的LC电路,总会存在线性、非线性损耗。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补偿,抵消掉里面的线性、非线性损耗。补偿完之后,电路整体表现为一个极端的LC. 产品就出来了。

网友C:
正常变压器可以有多个绕组,可以有多少个“心柱”?遵守什么样的准则?

网友D:
LC振,可无限接近于线性振,失真与易起振是一对予盾。

网友D:
安倍环路定律,HL=N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变压器可以有多个绕组,可以有多少个“心柱”?遵守什么样的准则?

绕组数,原则上没有限制,我自己就绕过21个绕组的变压器。
心柱数,原则上也没有限制,本坛网友 王奉瑾 设计的变压器,心柱也有几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变压器可以有多个绕组,可以有多少个“心柱”?遵守什么样的准则?

“遵守什么样的准则?”

大致上说,磁链必须同一。但此准则,特种变压器也有例外,例如手工电弧焊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LC振,可无限接近于线性振,失真与易起振是一对予盾。

哦,你说的是固定补偿吧。就算是固定补偿我也可以用赋初值的办法瞬间起振。

@不起眼 ,这是线性函数?搞错了吧。线性函数是自变量的N次微分之和
至于同名端问题,我不赞成你们任何一方的说法,包括书本教科书之类的。
@不起眼 :我想表达是:f(x)= -ax^2+ax^2+bx+c 是线性函数。能听懂吧。
@不起眼 :我想表达是:f(x)= -ax^2+ax^2+bx+c 是线性函数。能听懂吧。
@zyj9490 :你的意思正玄波震荡器不存在、不应当存在或不能存在。现实的正玄波振荡器必须携带一点非线性。因为激励是非线性的,是这个意思吗?
能量供给模型应是电路参数,器件特性决定的,暂时的激力有助于起振,但不能稳定,一旦撤激力,势必进入阻尼过程,直流能量转换成交流能量的能力降低。
瞬间起振与稳定起振是二回事,应是后续能量供结的问题。

网友E:
这扯了半天犊子,就挑了个"我设计的"变压器有电压会太高的毛病?

这样的理解能力,抓紧回小学学习几天语文吧!把人家的帖子看懂了再来扯淡!

窜上来那几句什么“六大洲三大洋”的,搞的动静这么大,吓死宝宝了!!!

我就随手画一个多绕组变压器用来说明同名端问题的,你居然能知道变压器是接热水器的,你是元始天尊,能未卜先知吗?

网友E:
删帖撤退。。。学不到东西,瞎浪费时间。

KO! Winner is X

网友E:
两天干了三个回合了,请问楼主同志:

大战三个回合的结果,是“揭露了我是忽悠”,还是偷**不成蚀把米,证明了你俩(加起来快140岁了)是俩大水货啊?

当然了,过去5年多,生擒你俩好几十次,你俩都不服。
这区区三个回合,你俩当然还是不服。

如此厚颜,不知廉耻,再战已经毫无意义了,验证了那句老话:人至间则无敌!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听说有一种PCB变压器,不知道張大侠可看过,反正我沒见过,H大师更不用问了可能连PCB都沒见过。
我侄女小 ...

别说PCB,芯片中也能做。。。

网友E:
同志们抓紧截图保存啊,等这个号称研究40多年电路理论,还又精通电源的坛主,头脑清醒过来了,会修改帖子的。

我估计H大师想发帖打他脸的,但碍于情面,不好意思,要是我发这个帖子,他就动手了。

网友E:
坛主在贴尾说:

【看来,不但变压器的工作没有弄清楚,就连基本的电磁感应知识都不具备。不是大忽悠,又是什么呢?】

再看看他本人,精妙绝伦的变压器电压分析::

到底是谁个狗屁不通啊???????????????

网友E:
撤退,太蛋疼了。。。

网友B:
呵呵,走什么,留两天吧。收拾你也是小菜一碟。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偏离学术帖!大有断章取义之嫌!

这个不是断章取义这么简单了,反应出来的纯粹是智商问题,这个是硬伤。

大家来欣赏人家没事找抽的方法:

我就随手画个变压器,用来说明同名端问题的,好家伙,人家说这个小区门口用的变压器

说是门口变压器也行,但是分析时假设三组匝数全相同,于是推论出输出要想是220V,输入就是440,于是这个变压器与家用电压220V不匹配。

如果说你想输入220V,两个输出也是220V,那你为何让三组匝数完全相同????

这就是坛主张眉同志自己讲相声污蔑人的手段???
变压器匝数是你自己定的,输入输出电压也是你定的,最后因为匝数不能满足电压要求,关我xukun977什么事啊????????

网友E:
接下来人家加了个负载R后,又“煞有介事”分析起来了:

变压器空载和加载时输出电压不同,这又关我什么鸟事啊???
你张眉能设计个变压器,不管怎么加/加不加负载,输出电压都不变??????????

这都是哪跟哪啊??

网友E:
接下来的分析,就更疯狂了:

大家看看,每一个住户,单独一个次级线圈,如果一个小区有100个住户,难道小区要用有100个次级的线圈??
难道张眉坛主所在的北京某小区,就用这么牛比的变压器???

这种变压器用法(次级数=小区住户数),我在原帖中根本没说,是张眉同志自己完全独立想象出来的,面对的自己的作品说六大洲三大洋都找不到这样变压器,这又关我什么事啊????

网友E:
张眉大侠这三点,其中第一点(匝数和电压不符)和第三点(次级数=住户说),是他一个人自导自演的独角戏,场景全是他设定的,关我什么事啊????
第二点(变压器输出电压与负载轻重有关),错了吗???自然客观规律,关我什么事啊???????

从他用的这3个攻击点可以看出,此人要么智商有问题,要么老糊涂了,二者必居其一。

网友E:
我这才画3组线圈,张梅同志就疾呼:走遍六大洲三大洋,哪有这样的变压器?!!

开关电源书上画的绕组比我的还多,大侠是不是要跑遍七大洲四大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