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信号数据采集

楼主(2019-04-20):
用单片机自带的10位ADC进行信号的数据采集,要求是每秒需要采集1000个点的,可不可以实现,并且是怎样实现?求助大家了啊,能给出代码及解释的最好的

网友A:
应该不难,才相当于 1k采样率。可以用定时器定时触发,然后转换结束读数即可。

网友B:
找个例程看看知道基本原理就会了

网友C:
看官方的固件库,里面有ADC的代码,加上个定时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D:
利用单片机的相关ADC寄存器配置好采集的类型、时钟、采集转换时间等就可以了啊

网友E:
若单纯是每秒采集1000个数据点的话,还是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E:
除开采集数据还有其他啥操作功能么?这个涉及到整个系统的运行的主频快慢的问题的啊

网友F:
这个ST的官方网站上都有的   自己多看看   平时多逛21IC论坛

网友G:
这个有点快  主要看你的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H:
被采样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I:
主要看你的被采集信号

网友J:
当然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