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运放要怎么选择

楼主(2019-04-20):
在AD芯片对输入电压采样前,需要接一级电压跟随器,在这一级电压跟随器中,运放要怎么选择

网友A:
你做过什么尝试不行吗

楼主:
测试过OP07做电压跟随器,输入为正弦波,跟随之后就失真了,波形不平坦。

网友B:
与OP07的转换速率有关?

楼主:
一般用作电压跟随器选择哪些运放,主要考虑运放的哪些参数?

网友C:
多少频率啊?

网友D:
主要还是和电路的特性有关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E:
要适应信号的变化的。

网友F:
嗯,而且β的数值大小

网友G:
笼统地说吧
频率带宽, 输入失调, 阻抗和驱动能力

网友H:
OP07我记得是三极管输入,输入阻抗几十兆欧姆吧,输入阻抗小

网友I:
嗯,比某些通用运放小

网友J:
是的,压摆率小,做积分实验明显能看出来压摆跟不上

网友K:
对,而且还要考虑频带。

网友L:
普通AD 如 C51上用的TL082就行 我用过。要是高速AD,前面的缓冲电路就很讲究了。

网友A:
频率带宽, 输入失调, 阻抗和驱动能力。具体可以看看TI的运放指南,弄懂一些基本概念就好了。

网友C:
楼主可以看看TI的信号链课程,相信你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对运放型号的选择,按照我的经验一般就是:
1、带宽、增益带宽积
2、压摆率
3、共模抑制比
4、输入失调电压(这对精密直流来说非常重要)
5、输入电压范围(因为运放的输入输出往往受供电电压大小的限制,除芯片手册标志的特殊情况外,一般都不会超过电源电压的,而且会小于一个范围)
6、输入输出阻抗(电压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应取非常高,才能减小对前后级的影响,这也是电压跟随器的作用)
本人真心觉得,OP07的性能是相对很低的,可以用在简单、对参数要求不那么高的电路中,所以很多电路中需要用到精密放大器,楼主可以去TI官网或者其他公司的官网看看。

网友F:
看到楼上有说驱动能力的问题,如果运放后级需要驱动负载时,应选输出电流大的运放,必要时可以选择电流反馈型运放,此类运放一般具有较大的输出电流。但是电流反馈型运放也有很多限制,特别是在选择反馈电阻时候,一定要选择芯片手册上推荐的Rf阻值,否则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状况。相比起来,电压反馈型运放会比电流反馈性运放实用许多。当然也可以使用缓冲放大器BUF型号,但是一般电路中会显得大材小用。
楼主可以多看一些文档,学习学习,其实关于运放的选型,一部分来自于书本,一部分还是来源于实践,楼主可以多试试,慢慢就会有经验了。

网友J:
这个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的,楼上介绍的那些参数的时重点考虑目标的。

网友L:
今天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题目,楼主可以试着使用全差分运放。

网友M:
频率带宽, 阻抗和驱动能力

网友N:
运放根据其参数及用途不同,可以分为普通低功耗运放、音频运放、高输入阻抗运放、高压运放、高速运放、轨至轨运放、精密低温漂运放及CMOS微功耗运放。

网友O:
常用的普通运放有单运放LM741、双运放LM358及四运放LM324等。

网友P:
常用的高输入阻抗运放有MC3140和TL082。

网友Q:
电压跟随器是全负反馈放大器,反馈系数是1

网友R:
跟随器输出阻抗趋于零,在运放允许的输出功率范围内,输出电压不会受负载阻抗变化的影响

网友S:
跟随器输入阻抗趋于无穷大,对前级输出而言如同开路,意味着不会吸取前级电路的功率。

网友T:
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

网友U:
电压跟随器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隔离

网友V:
电压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一般比较高

网友W:
.具体的芯片有:LM324、OP27、OP37等

网友V:
通常在几千欧到几十千欧,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比较小,那么信号就会有相当的部分损耗在前级的输出电阻中

网友N:
普通低功耗运放的各个参数都很一般,多用于要求不高的电路中

网友U:
需要电压跟随器来从中进行缓冲。

网友O:
LM741是目前地球上性能最差的运放,现在几乎没人使用了。现在常用的普通运放就是LM358和LM324。

网友T:
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几兆欧姆是很容易做到的。

网友P:
宽频带运放的SR虽然没有高速运放的高,但其增益带宽积GBW非常高,主要用于处理高频小信号。

网友S:
跟随器一般用在输入或输出级,起隔离作用。

网友Q:
反馈形式是电压串联负反馈,电压放大倍数小于1

网友R:
内阻大的放大器,输出电流变化,输出电压就不能保持不变。

网友W:
可以试一试TL082。

网友X:
电压跟随器,应该没有太大要求。不知道 ADC 采样频率是多少呢,需要带宽和输出阻抗也需要考虑呢

网友Y:
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

网友Z:
根据虚短和虚断的特性来分析

网友AA:
性能指标能适合于一般性使用

网友AB:
运算放大器的选择就会变得特别困难

网友AC:
好的精密运放的性能远不是一般运算放大器可以比得

网友AD:
要放大微小的信号,必须用精密运放

网友AE:
最常用的精密运放就是OP07

网友AF:
运算放大器的失调电压要小且不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AG:
通用型集成运放是不能适合于高速应用的场合的

网友AH:
低功耗型运放由于电子电路集成化的最大优点是能使复杂电路小型轻便

网友AG:
高速型运算放大器主要特点是具有高的转换速率和宽的频率响应。

网友Y:
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MΩ以上

网友AF:
低温漂型运算放大器就是为此而设计的

网友Z:
通用型运算放大器就是以通用为目的而设计的

网友AE:
常见的集成器件有LF356、LF355、LF347(四运放)及更高输入阻抗的CA3130、CA3140等。

网友AA:
mA741(单运放)、LM358(双运放)、LM324(四运放),它们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集成运算放大器。

网友AD:
要通过外围电路改善,小幅或者微调可以,但无法大幅度或者彻底改变。

网友AB:
精密运算放大器的性能比一般运放好很多

网友AC:
一般运放的失调往往是几个mV,而精密运放可以小到1uV的水平。

网友AH:
必须使用低电源电压供电、低功率消耗的运算放大器相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