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defined symbol: _SCITXINTA_ISR怎么样解决

楼主(2019-04-20):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SCITXINTA_ISR G:\\test\\DSP\\TOP2812\\TOP2812_CODE\\sf_ctrl\\Debug\\DSP28_PieVect.obj

刚刚学习dsp,望大佬求解

网友A:
语法稳定或者缺少头文件等问题     需要你详细定位
此错误无法确定具体

网友B:
估计是编译器的设置问题,你最好从例子代码开始学习

网友A(2019-06-16):
最近怎么出现了这么多垃圾回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