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跑一阵后 就偏差了

楼主(2019-04-20):
跑了十几分钟后就不准了

楼主: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楼主:
计时每隔1ms进入一次中断  ,累计至50S,120S,200S,260S,分别处理四次事件,然后到300S,计数值清零,从0开始计时。

网友A:
应该是定时时间短的时候误差小;
时间长误差大吧?

网友B:
你可以把每段时间的误差,列个表格,查下原因看看;

楼主:
我觉得也是这样  之前用的定时器都是在几秒就清零了

这次时间长好多 都300S了

网友C:
那就想办法补偿;
改大定时器的时钟源分频,1MS中断1次太快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在else if {Count = 0;} 这里面我只对Count清零了,但是对事件接下来的操作没做处理,加了第一个事件的处理语句就OK了。

网友D:
是内部时钟吗

网友E:
大概差多少呀

网友F:
如果是内部晶振就比较正常

网友G:
大概差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