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有两个定时器A怎么知道用的是哪一个呢

楼主(2019-04-20):
msp430g2553有两个定时器A怎么知道用的是哪一个呢

网友A:
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B:
有点不好理解是真的 你去看中断入口 就明白了 再看看例子

网友C:
控制寄存器地址,中断等都会不一样。

网友D:
你怎么设置的那个定时器,就是用的那个呀

网友E:
定时器的设置都在datasheet里面。

网友B:
中断入口地址看看

网友F:
定时器A你要实现什么配置?

网友G:
msp430g2553定时器A配置呢。

网友H:
定时器A只有一个。
你要使用定时器做什么用

网友I:
MSP430G2553具有两个16位的定时器:Timer0_A Timer1_A

网友J:
你看看怎么配置定时器A

网友A:
Timer0_A Timer1_A都是在datasheet里面出现的。

网友A:
你选择的哪个定时器?

网友C:
两个定时器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组合。

网友K:
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