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怎么考虑需要多少的RAM

楼主(2019-04-20):
一个单片机不知道RAM够用不,怎么考虑需要多少的RAM

网友A:
外围控制应该不会占用很多RAM空间

网友B:
可以考虑优化代码减小RAM的占用。

网友C:
优化代码    从几个方面下手   1.浮点数尽量用除法形式表示  2.乘除运算尽量用加法运算代替

网友D:
或者用汇编写驱动     如果还不行就换芯片 呗

网友E:
不知道你主要控制什么   还是仅仅485,232通信  温度采集,三极管开关啥的

网友F:
这个使用外部RAM吗?

网友G:
这个代码运行也需要ram占用的。

网友H:
如果是只是保存数据,使用外部存储器吧。

网友I:
这个还是使用其他的处理器吧。

网友J:
数据处理有点大,可能处理速度跟不上。

网友K:
这个需要其他外设进行配合吗?

网友L:
外部RAM需要读写,更麻烦。

网友M:
外围控制跟执行速度有关系,其他的可以不考虑。

网友L:
还是考虑使用外部的存储器比较好。

网友N:
楼主问的是怎么预估RAM的使用量,估计目前的RAM够不够,下面这些回答

网友O:
看你代码量啊

网友P:
一般用不了那么多的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