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9-04-20):
msp430在写flash时有一个时钟选择的问题,当我选择为MCLK12m时出现的情况不能正常写flash,而改为ACLK就可以正常的写flash,请问,对于这个时钟的设置有什么频率范围呢?

网友A:
flash操作有个频率范围,具体看用户指南

网友B:
257khz--476khz

楼主:
这个频率范围是不是不完全正确啊。

楼主:
我选择的时钟为aclk时才32.768k啊,写的就很正常啊。

网友C:
这个还真是奇怪啊

网友D:
这个还有其他相关寄存器的需要处理的

网友E:
读写Flash要有时钟的信号源

网友F:
MCLK读写flash存在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