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ADS自动添加泪滴造成短路

楼主(2019-04-20):
泪滴的作用是:使焊盘更结实、接触面积更大、增加导通的可靠性。在焊接时候可以保护焊盘,避免多次焊接时焊盘的脱落,生产时可以避免蚀刻不均,过孔偏位出现的裂缝等

一般画PCB最好加上泪滴,如下图设计窗口。

设置—选项—常规—生成泪滴选项打勾, 然后再去设置泪滴。

那么问题来了,在实际设置运用不好的情况下会造成短路现像,如下图案例图

这个是客户设计时勾选生成泪滴选项造成短路。

您文件给到嘉立创打板我们将直接运用填充(hatch)这个功能,来恢复为你铺好铜皮发现文件短路。

在这里我们在运用下灌注(flood)看看效果,如下图很明显文件没有短路现像。

在上一节我们讲到灌注(flood)是用来Layout板子(灌铜用的).而PCB厂家都是用填充(hatch)是用来恢复灌铜。

强调!强调!强调!

在设计好文件后一定要做的步骤进工具找到敷铜管理器点填充(hatch)这个功能进行保存文件,PADS是有**功能只存最后一次设置。请不要点灌注(flood)保存。

网友A:
是这样的啊!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啊!真是个好帖子!我要顶住啊!

哈哈哈

楼主:
有需要PCB 制板的可以找我哦

网友B(2019-05-28):
可以铺铜后再自动检查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铺铜后再自动检查一下就可以看出来了

如果每个工程设计完再做检查 就可以避免很多问题了

网友C:
跟泪滴没关系,是操作不当而已。我每次发板之前都有检查错误的。像这种问题分分钟检查出来。

网友D:
直接出gerber也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泪滴没关系,是操作不当而已。我每次发板之前都有检查错误的。像这种问题分分钟检查出来。 ...

PCB工厂就喜欢你这样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