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主板松动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4-20):
触摸屏主板松动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触摸面板固定支脚断裂

网友B:
用强力胶粘合

网友C:
触摸屏上电无反应

网友D:
主板逆变器部分烧毁

网友C:
通讯不良都有什么原因

网友E:
串口针脚歪斜,接触不良导致无法通讯

网友F:
调整针脚位置

楼主:
误用软件所致

网友F:
画面不能切换是什么原因

网友G:
面板表面有裂痕导致触摸不良

网友H:
装不好吧,

楼主:
好的,知道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