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是否有简易的下载工具

楼主(2019-04-20):
中颖是否有简易的下载工具

网友A:
是啊,比如可DIY的并口,串口

楼主:
是啊,一个U口的卖300元

网友A:
嗯,太贵不适合评估

楼主:
啥时推出的?

网友B:
好几年了

网友C:
300还行吧

网友A:
SLAB,支持JTAG和ISP烧录,支持联机和脱机烧录

网友D:
三种烧录电压选择(内部电源5V/3V和外部),

网友E:
支持自动烧录功能

网友A:
当烧录完一个IC后,去除IC,在将新IC放在烧录座上并按上,就会自动烧录。

网友F:
大部分芯片支持串口ISP,一条串口线就可以烧录了。
少部分只能从JTAG口烧录,比如166A,就至少需要一个slab了,几十元而已,几百的那是JET51

网友G:
支持串口的可以用TTL转换器烧,JTAG口就没办法了。话说300块很多吗?怕是楼主没接触过一些日系MCU,动不动就几千几万的,这还不算,可能还要签署“卖身契”,保证不用于军工或其它没经过原厂同意的产品,干它大爷的!

网友H:
中颖的ISP51烧录软件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