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连接不上电脑

楼主(2019-04-20):
我用的系统是win7,是不兼容?如何解决?

网友A:
可以装虚拟机,在虚拟机下装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要先检查下硬件的问题啊?

网友C:
这个连接没有特殊要求  看看驱动  能不能在设备管理器中看到   看看板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D:
你有没有先安装CCS或者IAR啊?

网友E:
楼主先装上iar或者ccs以后再看看

网友F:
下载驱动试一试,去ti的官网!

网友F:
win7现在兼容性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G:
WIN7里好像有个可以修改兼容XP下的功能,以前装PROTEL 2004时就改兼容可以装

网友H:
我电脑也win7旗舰版,能用

网友A:
我的也是win7用的挺好的呀,估计是驱动的问题,你重新下载一个iar最新版本的就行了吧

网友D:
检查驱动  64位的系统有时候 没有驱动可用

网友I:
不可能的事儿啊,都啥时候了

网友J:
msp430有win7的驱动的。

网友K:
你用的哪个仿真器?

网友L:
检查硬件是否连接

网友M:
是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啊

网友N:
它已经坏了,或者是固件丢了。

网友O:
右键或属性---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P:
不用驱动电脑怎么认识它呢

网友Q:
有没有可能跟 配置有关?

网友R:
驱动没安装好,解决,重装驱动,找到合适的驱动

网友S:
可能是串口有问题,也可能是串口线有问题。

网友T:
感觉应该是电脑上的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U:
你用的是烧写器还是仿真器,什么型号?

网友T:
可以从开发板光盘或者网上下载驱动来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L:
检查驱动是否安装

网友S:
需要安装驱动,不然就是无法识别。

网友M:
表示就是仿真器没有被识别

网友R:
软件配置出错,重新检查下配置

网友N:
牢记使用注意事项,免得丢固件。

网友Q:
里面配置成usb连接了?

网友O:
选择设备管理器,有提示未安装驱动的地方(!提示),选择右键重新安装驱动,然后选择手动寻找安装路径

网友P:
检查仿真器,还有供电以及连接啥的

网友U:
看设备管理器中无法识别?

网友V(2019-08-18):
WIN10 64位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