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成的程序

楼主(2019-04-20):
想搞个程序练练  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  各位大神如果有现成的程序 麻烦给我借鉴下  真的想学好dsp    但是没人指导  只能自己摸索  真心求指教

网友A:
float32 FFTReal_in[FFT_REAL_SIZE];

float RadStep = 0.1963495408494f;

float Rad = 0.0f;

for(i=0; i < FFT_REAL_SIZE; i++)

{FFTReal_in = sin(Rad);

Rad = Rad + RadStep; }

网友B:
TI 提供了很多demo   下载controlsuite

网友B:
例程还是参考TI提供的比较好    里面每个外设都有例程  比较详细

网友C:
清华大学有出一本叫TMS320C28X系列DSP指令集编程工具指南的书,具体书名很长我记不得了,有给出详细的指令集翻译。

这本书不错,不过反得有些晦涩。我学的时候就是看这本书

网友A:
SPWM实现嘛。做了个表,然后定时读表中的值,改变PWM占空比即可。

网友D:
像DSP上都是没有DA的  产生的正弦波不能输出看   但是你可以用CCS的graph查看

网友A:
产生的方法很多   比如泰勒级数  查表法  等

网友E:
TMS320C6000系列DSP编程工具与指南,C环境的实现、编程工具的使用 和程序优化方法等方面的内容都有介绍,不错,价格也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