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指定到flash绝对地址

楼主(2019-04-20):
stm8中如何将const数组指定到flash绝对地址

楼主:
比如:const unsigned char        save[128]  ={5,4,3};
或者const unsigned char        save[128]  @0x9000;
但是,两个合在一起,编译报错。请教各位高人,如何将这个具有初始化数值的数组,定位在0x9000这种指定flash的位置?谢谢!!

网友A:
使汇编吧,应该可以

网友B:
为何不考虑E2PRom

网友C:
做一个结构体把,通过查找地址来定位变量,然后对其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D:
const 的话就只能读了

网友E:
你先 const unsigned char  save[m]  @0xadress ;
然后做FLASH编程吧。

网友F:
const uint8   tg[2] __attribute__(at(0X04000))= {        0x00 0x02};

网友G:
这个问题很纠结

网友H:
直接定义到相应地址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