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LM5118带负载能力差的问题

楼主(2019-04-20):
最近调试LM5118,严格按照官方数据手册布局的,需要输出15V,因电阻库存问题,使用了(15K+2.2K)/1.5K,实际输出电压是15.3V。
1、空载时,输入5V~30V,输出都是稳定的15.3V。 (台式电源最高30V,30V以上未测试)
2、带15R水泥电阻测试时,输入9.8V~30V,输出15.3V都正常。(输入低于9.8V时,输出电压被拉低一半)
3、带负载10R和5R(只有5R的水泥电阻),不管输入多少,输出都不行,
        10R时,输出电压8V左右,5R时输出电压3.8V。

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不正常时,低边驱动无波形。

请教成功人士,非常感谢!

楼主:
LM5118空载时,MOS管驱动波形(上高边,下低边),输出稳定电压15.3V

楼主:
LM5118负载15R时,MOS管驱动波形(上高边,下低边),输出稳定电压15.3V

楼主:
LM5118负载10R时,MOS管驱动波形(上高边,下低边),输出电压8V

楼主:
目前只有473电感,下周一换个10uH的电感再测试

楼主:
按此图参数调整,输出16V, 3A,很稳定。

网友A:
电感有很大的相关性,电路反馈环路也是个重要因素

楼主:
晕菜,用的好好的,突然间不行了,
有一台不能升压,输出和输入一样。(调参数也不行),换芯片也不行。
另一台输出一直为0V。
上图中R32应为2.2K

楼主:
MOS管坏了。换了两个参数更好的,100V  48A,Ron = 8mR的,就OK了。再做耐久性测试看看

网友A:
看来是 MOS 管参数不合适,特别是低压下,  MOS 管电流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