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这样用是否合理?

楼主(2019-04-20):
定义:
unsigned int data len; //用到了len
void send(unsigned int len); //也使用了了len,是否合理?

主程序{

}

网友A:
没有问题
这是C的问题,和KEIL没有关系

网友B:
void send(unsigned int len);  这里只是声明有个参数unsigned int而后面的len此处没有意义

网友C:
这种用法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区别开

网友D:
如果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弄一样的 就不太好了。虽然运行也正确。

网友E:
没有问题的呀,你一编译肯定过得去的。

网友E:
那个是个形参,叫啥名字是给你看的,但是一直这样编下去会养成不好的习惯的

网友F:
前面那个如果是全局变量就不好了

网友G: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这两者相互之间完全可以重名的

网友H:
可以相同,函数体里面的该变量名字为形参

网友I:
局变量的生命期和主程序一样

网友A:
形参和局部变量其实就是同一作用域的

网友J:
局部变量可以与全局变量同名的

网友K:
函数声明的时候符号名字是任意的,只是表明类型,并没有其他作用,不会占据一个符号定义。

网友F:
在函数内引用这个变量时,会用到同名的局部变量,而不会用到全局变量

网友G:
在局部变量所在的块或者函数内,对变量的操作不影响全局变量的值

网友H:
全局变量不可以重复定义的

网友I:
此时的全局变量会暂时无效

网友L:
局部变量的作用范围内,该变量的标识(名字)一律指局部变量,而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J:
全局不可以相同。但是函数的形参可以。

网友M:
可以实现的。

网友N:
用法也能实现。

网友O:
局部变量的问题。

网友P:
这个len不要定义为static。

网友Q:
关键看你程序怎么写的

网友R:
看函数体吧

网友S:
当然不合理了

网友T: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U:
需要分析整个代码才能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