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输入数据是0的时候总是有481mV的电压

楼主(2019-04-20):
最近调一个DA芯片tlv5616,发现输入数据是0的时候总是有481mV的电压,有没有那位工程师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某个管脚没有接参考地。

网友B:
对,我弄AD时候发现,如果输入悬空就会有一定的数据,理论上应该是0,但是如果接到GND就OK了。

网友C:
共地处理做的怎样的呢?有可能是电平不一致造成的

网友D:
按TLV5616的指标,应该在+/-10mV。

网友E:
确定写入的是0?另外试试大点值看看

网友E:
比方0xFF, 0XFFF输出正常吗?

网友F:
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G:
按照技术手册上的电路来笔划   应该没有问题   另外   建议楼主将电路图传上来   让大家看看

网友H:
有可能是地没有处理好  我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你仔细看看  查一查

网友I:
楼主的偏置电压怎么弄的?

网友D:
通过电容看看是不是干扰的

网友J:
其他AD的输入管教不用的话就直接接GND吧,这样就减少了噪音影响的

网友F:
正常是有个误差值的,从数据手册的表格中可以看到。但是481mv肯定是不正常的,带进去了其他的误差。

网友K:
这个先检查下共地是否都OK的

网友J:
还有这个信号的是不是不受外界的影响的。

网友L:
这个需要多进行信号隔离处理的

网友L:
这个近0.5V 的电压的是从哪来的?

网友M:
信号有没有受外界的影响

网友N:
偏置电压怎么弄的?

网友G:
这个电压的是感应进去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