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算法源代码我只想提供了压缩接口函数出来,怎么做呢?

楼主(2019-04-20):
我的DSP开发板DSP核是674x,ARM核是CORTEX 8X。现在我有一个图片压缩算法,想移植到DSP上面跑,算法。现在的问题是压缩算法源代码我只想提供了压缩接口函数出来,怎么做呢?

网友A:
打包成一个库?

楼主:
可以的话怎么打包?

楼主:
或者是一个obj文件仅供ARM核程序文件链接即可?

网友B:
像TI提供的CSL库你了解过没   结合它给的库
最后只能看到接口函数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封的

网友C:
DSP+ARM的工作方式,有两种方案可以选择。
DSP和ARM是两颗独立的芯片;一颗芯片包含了DSP+ARM两个核,TI的Davinci和OMAP平台就是这种架构。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前一种

楼主:
我在CCS下写的main函数,编译完后.out要放入哪个核执行?

楼主:
图片怎么放进DSP啊?

网友D:
C语言中,函数调用的一般形式为:

函数名(实际参数表)

网友E:
在使用一个函数之前必须先对他进行声明

网友F:
include 你要调用的函数所在的文件,然后直接调用

网友G:
建立单独的声明函数头文件

网友H:
C语言编译过程之前有个预编译过程

网友I:
你的代码怎么定义的了?

网友J:
压缩算法源代码在哪里了?

网友K:
搞不懂如何调用有参数的函数?

网友L:
调用即可,使用函数名再加上参数就OK

网友M:
函数作为参数其实也就是传递函数的地址

网友K:
用来做函数头文件、函数源文件以及测试文件?

网友D:
对无参函数调用时则无实际参数表。实际参数表中的参数可以是常数、变量或其它构造类型数据及表达式。

网友J:
代码怎么设计的接口了?

网友E: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开发工具

网友I:
不是C语言编码的吗/

网友F:
将你所要调用函数的文件加载到工程文件中,然后,在你调用的文件中,声明你要调用的函数,然后调用即可

网友H:
函数源文件中需要调用库函数

网友G:
在你要调用的文件中include声明函数头文件,然后调用即可。

网友M:
C语言调用函数就是先定义并声明函数,之后再根据定义函数的格式调用

网友L:
建议你去看一下回调函数

网友C:
ARM和DSP通过HPI数据通信, 那DSP怎么去执行我算法库的函数?

楼主:
ARM怎么通过HPI加载算法到DSP去执行?

网友N:
如果是两个单独的芯片,DSP端算法直接做成lib库,在编译的时候链接上就行。

网友C:
如果是一个芯片包括两个核,TI有一套自己的算法封装模式,按照其Codec Engine要求,可以封装自己的算法

网友C:
CCS下的程序既可以在ARM上跑,也可以在DSP上跑的,看你的GEL文件引导的是ARM还是DSP。

网友O:
将图片放在一个目录上,CCS下程序就可以file open操作了,和你用CCS烧写程序是一样的

网友C:
ARM和DSP的通信,如果是两个单独的芯片,通信时可以参考HPI 通信接口。
如果是应用TI Davinci或OMAP平台,会使用到DSPLINK,即DSP/BIOSTM LINK,是基于DaVinci架构处理器的ARM与DSP端进行通信,DSPLINK提供了一套通用的API,从应用层抽象出ARM与DSP的物理连接特性,从而降低用户开发程序的复杂度。

网友P:
嗯,
Davinci或OMAP平台就如你所说的ARM下打开图片,传给DSP。总之ARM负责控制和调试,DSP负责算法。

网友P:
可以使用CCS单步调试

网友Q:
你是要提供图片的压缩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