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后,DSP的EMU0、EMU1管脚是0.9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4-20):
正常的片内有上拉应该是3.3V啊

楼主:
是啊,好几块板子都是这样

楼主:
怀疑上电时JTAG处于异常状态,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怀疑上电时JTAG处于异常状态,一般是什么原因?

同板卡换个MCU看看呢       确定一下是MCU的问题还是外部配置的问题
一般仿真器内部也该有上下拉

网友C:
没设计过

楼主:
咦,又正常了。。。

网友D:
看来是莫名奇妙的原因了,

网友E:
是直接连接不上吗   我曾经记得也测试过   但是也能连接上啊

网友F:
看看复位引脚和ARDY  这两个引脚如果被拉低  就会无法连接

网友G:
EMU0、EMU1外部加上拉,4.7K/10K。也有的图不加,既然怀疑这里,人为加上试试。

网友H:
JTAG测试时用的,一般都不需要管的,上拉就可以了。

网友D:
EMU0和EMU1引脚用于驱动芯片的JTAG reset和Power-on reset boot-modes

网友I:
这个引脚没有用。

网友J:
一般都不需要管的,上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