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不用的针脚能产生+5V电源吗?

楼主(2019-04-20):
串口不用的针脚能产生+5V电源吗?

网友A:
可以的,无源RS485转RS232转换器就是用串口未用到的引脚的电压经过稳压器后给芯片供电的

网友B:
有几条流控线是可以在上位机软件上控制电平的,你自己做上位机就可以让它输出正电平,默认都是负电平,具体电压6-9V样子的,要输出5V,需要再经LDO稳压,可以输出几mA的电流

网友C:
这样产生的5V的带载能力比较弱。

网友D:
“串口窃电”!!

网友A:
可以,只不过记得限流,小心烧串口;另外需软件支持

网友E:
的确可以啊,其驱动能力比较小,想提高一点也是有办法的,就是用多路信号来驱动。

楼主:
嗯,好的,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