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用EPwm1Regs.TBCTR值的问题

楼主(2019-04-20):
请问:将JU=EPwm1Regs.TBCTR;时得到的JU为什么一直在100和101之间变化,而不是等于EPwm1Regs.TBCTR的值在1-30000之间变化?就像图中这样的

网友A: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TBCTR;时得到的JU为什么一直在100和101之间变化, 说明你的 PWM 计数器是升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TBCTR;时得到的JU为什么一直在100和101之间变化, 说明你的 PWM 计数器是升降模式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