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9-04-20):
串口通信的问题,采用DMA的通信方式,在中断函数中处理收发数据,但是为什么发送和接收数据只能是一个字符呢?
中断程序如下: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判断为接收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清除中断标志
  if(USART_ReceiveData(USART1)=='a'){
  USART_SendData(USART1,'A'); //发送数据

网友A:
你写的 只是一个发送文字符的一个程序 应该写成 字符串的
void USART1_PutString(char *str)
{
        while(*str != '\0')
        {
                USART1_PutChar(*str++);
        }
}

网友B:
从代码上看,你的代码功能就是当接收到a时,发送个A,都是一个字符。

网友C:
即使你主函数已经写了发送字符串的函数了,但是你在中断处理中并没有引用。

网友D:
代码没写对

网友E:
建议加个标志位,当接收到a时,给标志位置1,
然后在主函数里判断,当那个标志位=1时,往串口发送字符串。

网友F:
加个标志位和接受超时,这样不容易出错。

网友G:
都用DMA了,你还开启串口接收中断干毛哦

网友A:
直接使用串口空闲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H:
void USART1_Puts(char *str)
{
while (*str)
{
USART_SendData(USART1, *str++);

/* Loop until the end of transmission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详见英文参考的521页,当TXE被置起时,一帧数据传输完成
}
}

网友H:
可以实现的。

网友I:
主函数中的发送函数怎么没被调用啊?

网友J:
在主函数里判断,当那个标志位=1时,执行发送函数?往串口发送字符串。

网友J: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1_RX_ISR(void)
{
  data[j]=U1RXBUF;
  j++;
IFG2&=0XEF;
}
上面的是中断程序,然后下面是主函数的执行程序
while(1)
{
if(j == 1000)
        {
          j = 0;
          crcsum = Cal_CRC16(&data[0],datalen);

        data[1000]=crcsum;
        data[1001]=0x1a;
        data[1002]='\r';
        data[1003]='\n';

                  //发送寄存器空的时候发送数据
        for(i=0;i<1003;i++)
            {
              while(!(IFG1&UTXIFG0));
              U0TXBUF=data;

             }
}

网友K:
你的代码本身就是一个字符发送的啊

网友L:
循环发送呀,一次只能发送一个字节

网友M: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啊

网友N:
二楼写的很正确

网友O:
相信楼主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P: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Q:
可以自己写一个发送很多字符的啊

网友R:
沙发的代码很大众化

网友S(2019-05-22):
代码的额是 改成二楼的就可以了

网友T:
不要在中断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