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压比较器输出高电平是电源电压?

楼主:
最近接到一个任务,要测24V方波的频率,用单片机,但是它只能接受小于5V的电压,于是本人想用电压比较器把24V方波转换为5V方波,看书上说LM2901、LM393、LM339等电压比较器的结构是开漏极输出,上拉电阻接几伏输出的高电平就是几伏,但是我现在电源电压是30V,输出端上拉电阻接5V电压,按理说高电平应该输出的是5V,但是用multisim仿真出来高电平却是电源电压30V,这是为什么啊。本人也是第一次用电压比较器,希望有大佬来帮忙看看这是为什么。另外问一句,把24V方波转成5V方波还有什么好方法啊?

网友A(点评):
电阻分压吧,简单

网友B(2019-04-22):
用推挽输出的比较器吧,就把前面输入过来的信号用电阻分压即可,比较器工作电压与MCU一样即可

网友C:
“另外问一句,把24V方波转成5V方波还有什么好方法啊?”

如果你的0~24V信号源带载能力够强,可以用两支电阻分压得到0~5V,例如用3.8k电阻和1k电阻分压。

网友D:
毫无疑问,LM339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用5V上拉做电平变换,是一个常规做法,你的线路也没有什么问题。
出现这样结果,只能认为是仿真器的问题。估计仿真器模型错误或者你干脆实际上用的模型不是集电极开路的比较器。

网友E:
如果你的负载要求的电流不大,可以考虑使用TTL的门电路。其输入端考虑使用电阻分压,这样前端的功率输出可以控制的很小,如果需要的电流大,那此方案无效

网友F:
multisim仿真不能完全模拟真实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了,好像还真是软件的问题,现在我换成lm239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