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正激变换器的分析与设计(一)

楼主(2019-04-20):
正激是一个带变压器隔离的BUCK,因此研究BUCK如何工作类似于研究正激如何工作。
我们都知道BUCK是降压电路,尤其使用在极低电压输出的场合,例如1.2V,3.3V输出等场合,因为它可以避免LDO在这些低压运用场合的功率浪费。另外BUCK有着极高的效率,一般能做到90%
下图是BUCK典型线路图:
那么如何分析BUCK线路呢?
1) 把它拆解为ON”和“OFF”线路
2) 针对电感电压的变化列出等式
3) 根据伏秒平衡写出传递方程

稳态分析条件下,电感两端电压平均值需为0

switch ON的时候,等效电路图如下,根据KVL定律,可以推导出ON时电感两端的电压:
switch OFF的时候,等效电路图如下,根据KVL定律,可以推导出OFF时电感两端的电压:

了解了switch ONOFF两种状态下电感电压,就可以根据伏秒平衡或者电感电压在steady state 的电压平均值为0做出以下方程(ON的面积需等于OFF的面积):

双管正激

了解了BUCK伏秒平衡后,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双管正激。

双管正激较单管正激的好处是,管子的耐压可以比单管时降低一倍,可以选用更低耐压的MOS,这无疑是有利于器件选型的。

类似于BUCK线路分析,双管正激分析如下:
switches ON的时候,等效电路图如下,根据KVL定律,可以推导出ON时电感两端的电压:

[payamount]0.20[/payamount]
[pay]

switches OFF的时候,等效电路图如下,根据KVL定律,可以推导出OFF时电感两端的电压:

了解了switch ONOFF两种状态下电感电压,就可以根据伏秒平衡或者电感电压在steady state 的电压平均值为0做出以下方程(ON的面积需等于OFF的面积):

D3,D4在这里非常重要,它们起到给变压器消磁的作用,让变压器重新复位。当switches关断时,电感电流试图维持原来方向流动,D3,D4就起到了给这个电感电流续流的作用,如若没有给电感续流,那么终将转换为高压损坏switches。续流路径如下:
[/pay]

网友A:
21IC又出新东西了么?
什么东西都可以收钱么?

网友A:
看过不满意可以退款么?

网友B:
非常想知道,收费内容如果看不上,退款不?

网友(2019-10-18):
一个图片也收费,垃圾了,国人的分享意识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