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用于快速开发的C编程结构(工控系统)

楼主(2019-04-20):
   盖到100楼 就开源!!!   由于我们这边的整个工控行业结构:机械厂(只做非标机器,不做数控系统)<-->数控设计公司(个人)(专门给机械厂开发工控程序(系统))..所以我个人一年差不多承接的项目大概有100多个项目,,,平均一个项目的开发时间基本也就几天时间..
   因为在这种快餐式开发工控系统情况下.我通过多年的时间,经过各个同行业的高手的指点下,现在基本完善了一套高效编程(C语言)的程序结构,,因此实现了快速开发(工控)系统的目的,,该程序结构已通过几百个(工控)项目中运行,目前非常稳定...
   因此我想将编程系统的进行开源,,由于我不怎么会说话,,所以不足之处,,请大家谅解
      硬件方面:主芯片(STM32F407系列),主板(为组合模式--6组(每组8点)),组合的意思,,就是任意一组都可以随意改变输出(输入)或电机控制(脉冲+方向),,,      触摸屏选用:迪文DGUS串口屏硬件:
步骤编程上位机:
底层程序开源:  例程:
      开发环境用的是IAR..迪文屏里面,有个人编写的一个OS文件...有了这个文件,跟我的底层程序配套,,这样做界面基本可以上可以快速实现界面开发...不用每做一个项目就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开发界面的工作的.哪天有空了,,上传个界面的迪文(或者武汉中显)工程文件,,因为现有的工程文件都有机械厂的信息,,所以就不方便开源了...

牛批

楼主:
/******************************************************************************
* 文件名称: 外齿雕铣机
* 摘    要:
* 当前版本:
* 修改说明:
* 重要说明:
******************************************************************************/
#include "Comm.h"
#include "Work_INT.h"
/**********************************************************
* 名    称: Hand_IN1_Main()
* 功    能: 送料动作流程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void Hand_IN1_Main(TASKSTRDEF *mTask)
{
  if(mTask->ErrF)return;
SETPSTA(mTask->Sta)://等待启动
  StepName("等待启动...      ");
  if(HAND_IN1_Run == RUN){
    Next();
  }
SETPRUN(1)://
  StepName("手臂1进入...     ");
  HAND_1(ON);
  if(SHOUBI1_IN_FLAG){//等待感应亮
    Next();
  }
  SETPERR(JXSB1_ErrTime,JXSB1_ErrNumB);
SETPDEF://其他
  StepName("动作完成...      ");
  HAND_IN1_Run = STOP;
  GOTOS(0);
SETPEND
}
/**********************************************************
* 名    称: Hand_IN2_Main()
* 功    能: 送料动作流程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void Hand_IN2_Main(TASKSTRDEF *mTask)
{
  if(mTask->ErrF)return;
SETPSTA(mTask->Sta)://等待启动
  StepName("等待启动...      ");
  if(HAND_IN2_Run == RUN){
    Next();
  }
SETPRUN(1)://
  StepName("手臂2进入...     ");
  HAND_2(ON);
  if(SHOUBI2_IN_FLAG){//等待感应亮
    Next();
  }
  SETPERR(JXSB2_ErrTime,JXSB2_ErrNumB);//手臂进入--故障
SETPDEF://其他
  StepName("动作完成...      ");
  HAND_IN2_Run = STOP;
  GOTOS(0);
SETPEND
}

/**********************************************************
* 名    称: JXS_QL_Main()
* 功    能: 机械手到取料位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void JXS_QL_Main(TASKSTRDEF *mTask)
{
  if(mTask->ErrF)return;
SETPSTA(mTask->Sta)://等待启动
  StepName("等待启动...      ");
  if(JXS_QL_Run == RUN){
    Next();
  }
SETPRUN(1)://
  StepName("机械手移至取料位 ");
  JXS_OUT;
  GY(XuanZ_Y,OFF);
  if(JXS_OU_FLAG){//等待感应亮
    Next();
  }
  SETPERR(JXS_ErrTime,JXS_ErrNumB);
SETPRUN(2)://
  StepName("关机械手移动阀门 ");
  JXS_OFF;
  Next();
SETPRUN(3)://
  StepName("手臂旋转-退到位亮");
  if(SHOUBXZ_OU_FLAG){//等待感应亮
    Next();
  }
  SETPERR(SB_XZ_ErrTime,SB_XZ_ErrNumB);
SETPDEF://其他
  StepName("动作完成...      ");
  JXS_QL_Run = STOP;
  GOTOS(0);
SETPEND
}
/**********************************************************
* 名    称: JXS_FL_Main()
* 功    能: 机械手到放料位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void JXS_FL_Main(TASKSTRDEF *mTask)
{
  if(mTask->ErrF)return;
SETPSTA(mTask->Sta)://等待启动
  StepName("等待启动...      ");
  if(JXS_FL_Run == RUN){
    Next();
  }
SETPRUN(1)://
  StepName("机械手移至放料位 ");
  JXS_IN;
  if(JXS_IN_FLAG){//等待感应亮
    Next();
  }
  SETPERR(JXS_ErrTime,JXS_ErrNumB);
SETPRUN(2)://
  StepName("关机械手移动阀门");
  JXS_OFF;
  Next();
SETPDEF://其他
  StepName("动作完成...      ");
  JXS_FL_Run = STOP;
  GOTOS(0);
SETPEND
}
步骤编程的样子基本就这样子..

楼主:
/**********************************************************
* 名    称: RunTask_SRC()
* 功    能: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void RunTask_SRC()
{
  u8 i=0;
  TaskTab_Next(WORK_CLR_Main);

  TaskTab_Next(HanJ_QL_Main);
  TaskTab_Next(SonL_QL_Main);   //送料--取料流程
  TaskTab_Next(SonC_FL_Main);   //送串--放料流程
  TaskTab_Next(XiYa_QL_Main);   //铣牙--取料动作
  TaskTab_Next(XiYa_FL_Main);   //铣牙--放料动作

  TaskTab_Next(XiYa_Main);      //铣牙
  TaskTab_Next(XiYa_Test_Main); //铣牙测试
  TaskTab_Next(XtoZ_Main);
  TaskTab_Next(ZtoX_Main);

  TaskTab_Next(SonC_Main);      //送串动作流程
  TaskTab_Next(CHMOTO_Main);    //电机串环流程
  TaskTab_Next(CHTEST_Main);    //电机串环测试

  TaskTab_Next(JXS_QL_Main);
  TaskTab_Next(JXS_FL_Main);

  TaskTab_Next(Hand_IN1_Main);
  TaskTab_Next(Hand_IN2_Main);

  TaskTab_Next(XuanZ_QL_Main);
  TaskTab_Next(XuanZ_HJ_Main);

  TaskTab_Next(TB_Main);
  TaskTab_Next(LiaoG_Main);
  TaskTab_Next(HanJ_Main);
  TaskTab_Next(HanJ_Test_Main);

  TaskTab_Next(CHXZ_Moto_Main);
  TaskTab_Next(CHXZ_Rest_Main);

  TaskTab_Next(LOCKJS_Main);
  TaskTab_Next(AutoLock_Main);
////////////////////////////////////////
  for(u8 i=0;i<Task_MAX;i++){
    if(Task_Tab[i].Main){
      MainRun(sTask(i).Task,Task_Tab[i].Main,0);
      StpFlow(Task_Tab[i].Main);
    }
    else break;
  }
}
任务初始化  (工作流程)

楼主:
/**********************************************************
* 名    称: Work_RunSRC()
* 功    能: 运行中的流程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void Work_RunSRC()
{
  TaskRun(MainTask);            //主流程
  TaskRun(KeyTask);             //启动按钮流程

  for(u8 i=0;i<Task_MAX;i++){
    if(Task_Tab[i].Main){
      sTaskRun(i);
    }
  }

}

楼主:
显示器上面的"状态"栏的文字来源于程序中的-----StepName("关闭所有输出  ");这样当机器因为某种原因 停止了,就可以检查是哪个步骤上出问题了..
/******************************************************************************
* 文件名称:
* 摘    要:
* 当前版本:
* 修改说明:
* 重要说明:
******************************************************************************/
#include "Comm.h"
#include "Work_INT.h"
void WorkSta_Main(TASKSTRDEF *mTask);
void RestSta_Main(TASKSTRDEF *mTask);

BIT_UN RUN_Flag;
///////////////////////////////////////////////////
void Rest_Main(TASKSTRDEF *mTask)
{
  s32 adder = 0;
  if(mTask->ErrF)return;
  WORK_RUN = STOP;
SETPSTA(mTask->Sta)://等待启动
  StepName("设备复位...      ");
  if(RestFlag == 0){
    Next();
  }
SETPRUN(1)://
  StepName("关闭所有输出     ");
  for(u8 i=0;i< OUT_Pro;i++){
    Out_Gpio.buff16 = 0;
  }
  Next();
SETPRUN(2)://
  StepName("等拨码开关至运行 ");
  if(InPutFlag_RUN == RUN){
    Next();
  }
SETPRUN(3)://
  StepName("等待手臂1退到位  ");
  if(SHOUBI1_OU_FLAG){
    Next();
  }
SETPRUN(4)://
  StepName("等待手臂2退到位  ");
  if(SHOUBI2_OU_FLAG){
    Next();
  }
SETPRUN(5)://
  StepName("等手臂旋转-退到位");
  if(SHOUBXZ_OU_FLAG){
    Next();
  }
SETPRUN(6)://
  StepName("等待机械手退到位 ");
  JXS_OUT;
  if(JXS_OU_FLAG){
    JXS_OFF;
    Next();
  }
SETPRUN(7)://
  StepName("送串左感应亮...  ");
  if(GX(SongC_ZY_Ou_X)){
    GOTOS(12);
  }
///////////////////////////////////
SETPRUN(12)://
  StepName("Z轴电机--校零... ");
  MOTO_RST(Z_Moto) = RUN;
  MOTO_RST(XZ_Moto) = RUN;
  Next();
SETPRUN(13)://
  StepName("Z轴电机--校零... ");
  if(MOTO_RST(Z_Moto) == STOP){
    Next();
  }
SETPRUN(14)://
  StepName("X,Y电机--校零... ");
  MOTO_RST(X_Moto) = RUN;
  MOTO_RST(Y_Moto) = RUN;
  Next();
SETPRUN(15)://
  StepName("X,Y电机--校零... ");
  if(MOTO_END(X_Moto) && MOTO_END(Y_Moto)){
    Next();
  }
SETPRUN(16)://
  StepName("旋转电机--复位完成");
  if(MOTO_RST(XZ_Moto) == STOP){
    Next();
  }
SETPRUN(17)://
  StepName("旋转电机--手臂位.");
  adder = ACTTOPULL(XZ_Moto,rPar[XuanZ_StaAdd]);
  MotoGoToMppDef(XZ_Moto,adder,rPar[XuanZ_SPED]);
  Next();
SETPRUN(18)://
  StepName("旋转电机--手臂位.");
  if(MOTO_END(XZ_Moto)){
    GOTOS(20);
  }
//////////////////////////////////////////
SETPRUN(20)://
  StepName("所有流程--复位...");
  RunTask_INT();
  CLR_Err();
  Next();
SETPRUN(21)://
  StepName("串环放料电机,复位.");
  CHXZ_REST = RUN;
  Next();
SETPRUN(22)://
  StepName("串环放料电机,复位.");
  if(CHXZ_REST == STOP){
    Next();
  }
SETPRUN(23)://
  StepName("复位完成       ");
  RestFlag = 1;
  CHuan_Run = RUN;//清空串环位
  SWTASK(WorkSta_Main);
SETPDEF://其他
  GOTOS(0);
SETPEND
}
/**********************************************************
* 名    称: Work_Main()
* 功    能: 项目工作总流程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void Work_Main(TASKSTRDEF *mTask)
{
  if(mTask->ErrF)return;
SETPSTA(mTask->Sta)://等待启动
  StepName("等待启动...      ");
  if(WORK_RUN == RUN){
    Next();
  }
SETPRUN(1)://
  StepName("机械手至取料位   ");
  JXS_QL_Run = RUN;
  GY(XiYa_Moto,ON);
  GY(ZhenDong_Y,ON);
  Next();
SETPRUN(2)://
  StepName(ReadName(JXS_QL_Main));
  if(JXS_QL_Run == STOP){
    Next();
  }
SETPRUN(3)://
  StepName(ReadName(HanJ_QL_Main));
  if(HanJ_QL_RUN == STOP){
    Next();
  }
SETPRUN(4)://
  StepName("启动取料动作..   ");
  RUN_Flag.all = RUN_Flag.all << 1;
  SonL_QL_Flag = SonLQL_Ram;
  SonLQL_Ram = 0;
  SonL_QL_RUN = SonL_QL_Flag;
  XiYa_QL_Run = XiYa_QL_Flag;
  Next();
SETPRUN(5)://
  StepName(ReadName(SonL_QL_Main));
  if((SonL_QL_RUN == STOP)){
    HanJ_QL_RUN = RUN;
    Next();
  }
SETPRUN(6)://
  StepName(ReadName(XiYa_QL_Main));
  if((XiYa_QL_Run == STOP)){
    GOTOS(10);
  }
/////////////////////////////////
SETPRUN(10)://
  StepName("机械手至放料...  ");
  JXS_FL_Run = RUN;
  RUN_Flag.all = RUN_Flag.all << 1;
  Next();
SETPRUN(11)://
  StepName(ReadName(JXS_FL_Main));
  if(JXS_FL_Run == STOP){
    Next();
  }
SETPRUN(12):
  StepName("启动放料动作...");
  SonC_FL_Run = SonC_FL_Flag;
  XiYa_FL_Run = XiYa_FL_Flag;
  Next();
SETPRUN(13)://
  StepName(ReadName(SonC_FL_Main));
  if(SonC_FL_Run == STOP){
    Next();
  }
SETPRUN(14)://
  StepName(ReadName(XiYa_FL_Main));
  if(XiYa_FL_Run == STOP){
    GOTOS(20);
  }
/////////////////////////////////
SETPRUN(20)://
  StepName("机械手至取料位   ");
  JXS_QL_Run = RUN;
  Next();
SETPRUN(21)://
  StepName("判断是否结束流程.");
  RUN_Flag.all &= 0x0f;
  if(SYST_RUN == STOP && RUN_Flag.all == 0){
    WORK_RUN = STOP;
    GY(XiYa_Moto,OFF);
    GY(ZhenDong_Y,OFF);
    SWTASK(WorkSta_Main);
  }
  else{
    if(WORK_RUN == STOP){
      GY(XiYa_Moto,OFF);
      GY(ZhenDong_Y,OFF);
    }
    Next();
  }
SETPDEF://其他
  GOTOS(0);
SETPEND
}
/**********************************************************
* 名    称: WorkSta_Main()
* 功    能: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void WorkSta_Main(TASKSTRDEF *mTask)
{
SETPSTA(mTask->Sta)://等待启动
  StepName("等待启动命令...  ");
  if(SYST_RUN == RUN){
    Next();
  }
///////////////////////////////////////
SETPRUN(1)://
  StepName("主流程启动...    ");

  WORK_RUN = RUN;
  HanJ_RUN = RUN;
  HanJ_DONE = NOTD;
  HanJ_QL_RUN = RUN;

  HanJ_Stop = 0;
  HanJ_Ql_Stop = 0;

  HJ_NumBer = 0;
  SL_NumBer = 0;
  XY_NumBer = 0;
  SC_NumBer = 0;

  RUN_Flag.all = 0;
  Next();
SETPRUN(2)://
  SWTASK(Work_Main);
////////////////////////////////////////////////
SETPDEF://其他
  GOTOS(0);
SETPEND
}

楼主:
等有空在将这个文本一体机的源码也来开源一下

楼主:
这个是用啥做的

网友A:
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支持一下

网友B:
感兴趣,支持一下!

网友C:
有没有打包一下,上传上来啊

网友D:
添砖加瓦

网友:
感兴趣,支持一下,楼主能不能开源一下

网友E:
围观,看看有什么技巧。

网友F:
吃瓜群众添一层

网友G:
+1等待开源

网友H:
吃瓜群众+1

网友I:
感谢分享,这个思路不错,支持下
期待楼主的开源

网友J:
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K:
编程风格很不错,666

网友L:
为大家能看到开源系统,添一层

网友M:
感兴趣,支持一下,

网友N:
很搞兴趣 希望开源我能学习下 谢谢

网友A:
,看出来楼主很用心,要是一个人做,没个十年对的经验思路不会理顺,这是人家的心血,别动不动就想开源!

网友O:
支持一下 做的比较简陋 代码估计和plc 顺序控制里面的还有不少差距  还是支持一下.

其实可以做成和西门子 三菱兼容的山寨plc 岂不更好

网友G:
楼主,我想咨询一下,你的这种板卡项目一般都是几轴运动的啊?控制电机运动的曲线用的是哪种?频率最高多少?   如果多轴联动的话你的板子可以支持几轴啊?速度是否会因为联动而必须降速呢?

网友P:
感谢分享!!!
期待楼主的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想咨询一下,你的这种板卡项目一般都是几轴运动的啊?控制电机运动的曲线用的是哪种?频率最高多少 ...

关键看你的联动是指什么了  如果要插补形式的 这个版本里面没做,,,如果只是电机只是运行到指定位置,,则可以12个轴同时运行.内部限速最高50K频率   加减速曲线有梯形的,,还有自己设计的反正切的曲线,,还有一种就是类似于将方波进行阻容滤波式的曲线,,但是这些是程序的核心 这方面我不会开源的,,但是能保证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支持一下 做的比较简陋 代码估计和plc 顺序控制里面的还有不少差距  还是支持一下.

其实可以做成和西门子 ...

如果去山寨PLC就没意思了  如果你想类似那种,,我这边到是还有一种步骤编程模式的,,,编写一些不复杂的控制流程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去山寨PLC就没意思了  如果你想类似那种,,我这边到是还有一种步骤编程模式的,,,编写一些不复杂的控制 ...

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学习了,希望能提供更多的资料

网友N:
能现在开源让我学习下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如果去山寨PLC就没意思了  如果你想类似那种,,我这边到是还有一种步骤编程模式的,,,编写一些不复杂的控制 ...

是的,山寨PLC的话,使用者还不如直接上PLC。楼主这个不是给PLC开发人员用,自用为主,尤其是喜欢用C且不喜欢梯形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的

,赞一个,我想的就是你这种方法,只不过实现方式不同,不算侵权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键看你的联动是指什么了  如果要插补形式的 这个版本里面没做,,,如果只是电机只是运行到指定位置,,则可 ...

嗯嗯,我知道这部分肯定是核心了,我自己也做运动曲线,S形我只能做到6轴同时运动到指定位置,频率最高我没有实测过,50K我觉得对步进电机来说挺高了。T形曲线看过AVR的那个文档,移植了一个12轴的,但是该T形曲线需要频繁的中断,如果12轴同时运动是可以,但是频率一高就存在响应不到的情况,某几个轴的波形从示波器上看中间会停一会儿,这方面您有什么经验可以指点下的吗?谢谢

网友R:
不喜欢梯形图,自用可以代替PLC也错。

网友C:
还是没有到100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嗯,我知道这部分肯定是核心了,我自己也做运动曲线,S形我只能做到6轴同时运动到指定位置,频率最高我 ...

我都是中断完成,,,中断数据计算方面,,尽量别用浮点来运算,,本来进中断就几条语句,所以时间上足够用了,方法:就是别用计算时别用浮点...比如你可以将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这样你在计算当中可以事先将数据乘1000,计算完事后除1000就完美避开浮点运算了..

那你的中断处理比我的好很多,我觉的我曲线12轴同时动跑50K还是有点压力的,我CPU主频120M
@lnhaing :这要看你的实现方法了,有高效的方法就是PWM外加DMA的,只在更新频率的时候进一次DMA中断,相对于每个脉冲都进,中断次数少了很多。 另外还有STM32的定时器级联,响应时间比DMA的还要快一点点
T梯图是不是每个脉冲都要进入中断,这样速度来的及吗?会不会影响系统实时性?

网友O: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不错 开个源呢 哈哈

网友S:
楼主厉害!加盖一层。

网友T:
+2等待开源

网友U:
赞一个,等待开源

网友V:
这是用什么语言跟平台开发的,我现在从事PLC编程,想学习一下工控机开发,适合用什么语言?跟平台,能指点一下么?

网友N:
等待开源!

网友W:
支持一下,等待大哥开源

网友X:
IO接口的设计不错,有利于PCB走线,IO上小元件的捍接。给你个赞,思路拿走了,谢了!

网友Y:
楼主还请公开啊!

网友Z:
我也来支持一下

网友AA:
也来盖上一楼

楼主:
取巧而已,,,switch 分支语句大家肯定经常用  我只是把它重新宏定义了一下而已..
#define SETPSTA(Data) switch(Data){  case 0
#define SETPRUN(Data) break; case Data
#define SETPDEF       break; default
#define SETPEND       break; }

这样就有了下面的效果!!!

/**********************************************************
* 名    称: Work_Main()
* 功    能: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void Work_Main(TASKSTRDEF *mTask)
{
  if(mTask->ErrF)return;
SETPSTA(mTask->Sta)://等待启动
  mTask->disxp="等待启动命令... ";
  if(WORK_RUN == RUN){
    Next();
  }
SETPRUN(1)://
  mTask->disxp="工作--第[1]段...";
  GY(PenShui_Y,ON);
  CHongX_RUN = RUN;
  Next();
SETPRUN(2)://
  mTask->disxp=CX_Run_Task.disxp;
  GY(PenShui_Y,ON);
  if(CHongX_RUN == STOP){
    Next();
  }
////////////////////////////////////////////////
SETPDEF://其他
  mTask->disxp="本流程结束...  ";
  GY(PenShui_Y,OFF);
  WORK_RUN = STOP;
  WORK_NUM ++;
  GOTOS(0);
SETPEND
}

网友AB:
100多个项目,那楼主进项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B:
100多个项目,那楼主进项好大

我说的工控项目..其中有90%以上的机器基本也就做了1~2台--没有批量,不像其他行业,所以也就有了我说的快餐式开发的结果.因为机械厂都是在做一些非标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B:
100多个项目,那楼主进项好大

我估计你应该不是做工控这行的,,

楼主:
晕死了!!!!怎么编辑了一下,,附件弄没了,,哪天有空在来弄,,弄的心情很不爽!!

网友AC(2019-05-20):
等待开源

网友AD:
厉害,方便联系一下吗?

网友AE:
又读了一遍你的程序,感觉,这种做法,很类似arduino啊,嘿嘿,也许这也是一种新的起点吧,楼主加油

网友AF:
盖楼,赞一个

网友Z:
等待楼组开源

网友N:
来再添加一楼等待开源

网友R:
再来添一楼等待开源

网友AG:
等待开源,哈哈

网友AH:
这个就是小型PLC的功能啊,用STM32控制很方便的

网友AI:
等待开源,学习下,加油!

网友AJ:
再来一层

网友AJ:
100楼了,坐等开源,造福大家。

网友C:
这都超过了100楼了。

网友AK:
坐凳大佬

网友AL:
支持大佬!学习一下!

网友AM:
虽然看不懂,但支持楼主开源,帮助后辈进步。

网友AN:
厉害!占楼收藏,用到了再慢慢研究

网友AO:
期待开源分享

牛批

网友AP:
等楼主开源看思路

楼主(2019-06-26):
前段时间,在杭州某个医院待了一段时间,,现在附件已经上传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在杭州某个医院待了一段时间,,现在附件已经上传了..

楼主好人,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N:
下载数据已经损坏???

网友AQ(2019-09-21):
确实很模块化的设计思想,互换性强,功能清晰

网友AR:
这系统有点复杂,得花费不少时间调试成稳定的框架。值得学习和借鉴

网友AS:
继续盖楼

网友AT:
我是来向LZ学习的

网友AU:
MARK 一下,顶起来

网友AV(2020-08-23):
坐等楼主开源

网友AW(2022-08-16):
输入与输出没有隔离,MCU直接与外部的24V供电共地,这样的设计遇到强电强干扰会稳定吗?

网友AX:
接一个项目要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