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驱动

楼主(2019-04-21):
我给电路中一个mosfet常通的驱动信号,其他电路元件均断开的条件下(回路无电流),如何检测MOS管已经被导通?我看资料里面写不能用测量DS电阻判断

网友A:
谁告诉你不可以测量DS电阻?
完全可以测量DS电阻,而且,在导通情况下,万用表正反方向,DS阻值都一样且很低。
我们平时测量一个MOS管好坏最基本的方法,数字表打到二极管挡,用表笔红接MOS管栅极,黑接MOS管源极,碰触一下,栅极自由悬空,然后马上测量DS阻值红笔接漏极,黑笔接源极,应该很低,然后用手指同时碰触栅极和源极,DS阻值应该马上恢复开路状态。原理很简单栅极是电容性,而且绝缘电阻很高,表笔测量,会给栅极充上电,在一段时间里面,管子就进入导通状态,栅极被手指碰了后,栅极电荷被释放,管子就截止。

谢谢您!我看懂您的回复了,有的资料确实说不宜直接测,也没解释什么原因。

网友B:
看你mos接到哪里,用示波器看啊

网友C:
万用表电阻档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电阻档了解下

就像二楼说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不可以测量DS电阻?
完全可以测量DS电阻,而且,在导通情况下,万用表正反方向,DS阻值都一样且很 ...

还有个问题 就是红表笔接漏极,黑表笔接源极的时候也是二极管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就是红表笔接漏极,黑表笔接源极的时候也是二极管档吗

对啊,这时候测量出来的实际上是红黑2表笔之间的电压值。
记住,万用表二极管挡,显示的一般是被测目标的在该万用表输出电流条件下的电压值。
所以,我们还可以用二极管挡,来初步判断被测量二极管的Vf大小,显示低的,Vf就相对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这时候测量出来的实际上是红黑2表笔之间的电压值。
记住,万用表二极管挡,显示的一般是被测目标的 ...

感谢感谢!

网友D:
D和S有一个没有接任何东西的时候,是可以用万用表量的。不过万用表会给DS额外加上一个电压。
如果D和S都带着电路,只能测试电压和电流来计算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