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一个交流信号的单电源运放放大电路。

楼主(2019-04-21):
求一个交流信号的单电源运放放大电路。
交流信号20mv,
单电源运放,信号要放大,又要加偏置,如何弄?

网友A:
单电源运放,不考虑什么作用,正常情况,你必须让空载运放的输出电压=1/2Vcc才最妥当。
根据这个原则,你设置好运放的放大倍数,这个你提问里面没出现,然后根据放大倍数,确定一个反馈回路值,比如,要求放大100倍,则,反相端对地1K,输出到反相99K,Vcc=5V 则运放反相输入端直流电压=2.5/10=25mV。
然后根据25mV 配置一个199K--1K偏置分压回路,考虑到输入阻抗,25mV节点再接一个合适电阻到运放同相端,交流信号通过隔直电容送同相端就可以了。

网友B:
模电书没有么?

楼主:
1.不可以加电容,因为频率很低,50HZ,加电容会影响波形。
2.是先增加直流偏置,比如2.5V,信号变成了2.5V +/-0.20mv,此时交流信号如何放大?
3.放大倍数,可以调速,现在是电路我还没有想明白。
请各位老铁帮忙。

网友B:
不可以加电容,因为频率很低,50HZ,加电容会影响波形???

就算1HZ的信号都可以用电容隔直,并且对波形影响基本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