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提问】宽电压电源设计

楼主(2019-04-21):
需要设计一个超低成本的宽电压输入3.3V300mA输出的板上电源
主要要求:
1、超低成本
2、超小体积
3、宽电压输入5~30V(可浮动如5~24,最差5~12)
4、输出电压稳定低噪音3.3V
5、输出电流最低300mA,带保护电路

xch
隔壁老王说的超低成本吓死人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要选一个LDO的问题吧

楼主:
请前辈不惜赐教

网友A:
TI网站选择稳压IC或者选择列入诚心微,芯朋微累的DC-DC即可,好简单的

网友B:
PT4115, ¥0.15/pcs
要改一改,输出是浮地的。纹波好解决,保护也不复杂。

网友C:
1. 多少钱算超低成本?
2. 多大体积才算超小体积?

网友C:
5. 要什么保护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多少钱算超低成本?
2. 多大体积才算超小体积?

对的,这种问题我一般没法回,因为1毛钱也可能是高成本,1立方mm也可能是超大体积。

网友E:
体积小,只好选开关电源了。线性电源给10W散热,贵啊,体积也大

开关频率高的IC,电感体积小,内置同步整流体检也小,不知有没有30V的。
高压的,还高频。估计难找。

网友F:
这个就是普通的buck降压电路,直接找一款芯片设计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