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怎样把 PCB 镜像?

楼主(2019-04-21):
我的设备包括两块对称的 PCB,我用的 ALTIUM。
我想画好一块板,再复制、翻转得到另一块。但 ALTIUM 的 Flip board 功能只是用来检查板子,最后输出的还是正向的文件。
在软件里找了半天也没门道。哪位能告诉我怎么做?
谢谢!

网友A:
全选,复制,粘贴时按X键切换,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选,复制,粘贴时按X键切换,试一试

对,就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样的。谢谢!

到时,镜板器件焊接不上去。双排脚器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样的。谢谢!

这样是有问题的,镜像的板子回来好多芯片不能焊接的,你可以核对一下你的芯片管脚,是不是两块板的第一脚不在一个位置上。你可以看看这个贴子,说的比较清楚,只是手动改了改元件,形似镜像而已:http://bbs.hifidiy.net/thread-471215-1-1.html
当然了,如果确实有这种完全镜像可用的方法,希望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有问题的,镜像的板子回来好多芯片不能焊接的,你可以核对一下你的芯片管脚,是不是两块板的第一脚 ...

在21上贴别的网站不会封了我吧

网友D:
你想要的其实就是PCB拼板功能,AD中很方便的啊,L7、Pd、db,各种方式都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