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低功耗不用管脚如何处理

楼主(2019-04-21):
我搞一个项目,用到低功耗,芯片是STM32L151C8T6.
我在网上找到一些帖子,说是硬件上不用的管脚悬空即可。
软件上可以用STM32Cube自动生成代码,好像是模拟free什么的,可以在
软件上达到低功耗的效果。我不知道如何操作,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不用的管脚 建议配置为输出固定的电平,或者配置为模拟输入,不要简单浮空不理。
具体结合各个芯片手册对未用脚的处理建议。

网友B:
是cube 吧  这个软件

网友C:
网上有很多这种教程的帖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管脚 建议配置为输出固定的电平,或者配置为模拟输入,不要简单浮空不理。
具体结合各个芯片手册对未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