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Cube使用问题

楼主:
我想用STM32Cube生成代码,点击工程、设置、OK,
提示:

点击yes,下载固件包,可是出错,提示:
说可以手动点击'From Local‘’按钮。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按钮在哪?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9-04-25):
帮助那边有个菜单可以添加的;

网友B:
这个功能我也没偶用过

网友C:
是不是网络问题啊

网友D:
逍遥大神来了啊

网友E:
哦哦哦 长知识了

楼主:
谢谢!出现了这个应该如何解决呀?

网友:
已经存在了吧

楼主:
我点击from local,加载已下载好的stm32cubel1-1.1.0.zip,就提示已经存在。

可是我生成代码时,却提示:

这不对吧,非得用1.6.0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点击from local,加载已下载好的stm32cubel1-1.1.0.zip,就提示已经存在。

可是我生成代码时,却提示: ...

第2步是取消选中
第3步之后就可以选择你希望使用的库版本,选中文件夹,点“OPEN”,不要双击打开

楼主:
谢谢!我的工程设置是这样的,没有那个使用缺省固件的那个选项。
请问你装的是哪个版本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