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6E003硬件iic问题

楼主(2019-04-21):
新唐N76E003硬件iic在接收数据时,每次都接收到从机的地址。请前辈帮助分析一下原因。各种初始化设置参照文档及新唐例程。谢谢

网友A:
當主機時clock是主機打出的,資料在那個階段收應該也是由代碼決定的。

网友B:
试试例子跑起来也是这样吗

网友C:
是不是弄了好几个从机

网友D:
例程跑起来是什么样的

网友E:
不懂啊, 难道不能收到地址吗

网友F:
代码应该没问题,我做从机,已经试验成功了,你做主机更简单,另外做主机,没必要用硬件iic,容易出问题

网友G:
I2C这两根是差分,有点难懂,只能参考官方例子修修改改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