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没有像ISP那样的基本量产工具?

楼主(2019-04-22):
从串口下载程序码到MCU,在校学生,个人用户,创业期用户都会有这种需求,有这个工具么?

技术攻关成功,HC32F003 / HC32F005 / HC32L110 即将实现一个USB转串口模块完成FLASH编程。- 界时,华大所有的MCU都可实现一个软件+一个USB转串口模块进行编程。

网友A:
你说的是批量烧写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批量烧写器吗

串口下载程序,并且可以设置保密的。
像JLINK那样的DEBUG工具,下载的程序是没有保密的。

楼主:
我在华大的官网没有看到相关的工具。

楼主:
似乎IC是支持串口下载的,但没有软件工具放出来。

网友B:
查了下,官网上还真是没有。

但编程工具是有提供的,我所了解的有3种。
1. 离线编程器【Cortex-M 离线编程器】+编程软件
2. 在线编程软件【名字忘了】,只要有根USB转串口的线。
3. 在线离线2合1编程器【HDSC CCID  Writer】+软件软件。

网友B:
找到其中2种ISP工具的手册了,可能不是最新的。如附件所示。

HDSC CCID编程器用户手册Rev1.0.pdf

Cortex-M离线编程器用户手册 Rev2.0.pdf

网友C:
目前华大的HC32f003 HC32F005 HC32L110是不能进行ISP下载的,要专用的工具。HC32系列其它的芯片可以ISP下载,有相关的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华大的HC32f003 HC32F005 HC32L110是不能进行ISP下载的,要专用的工具。HC32系列其它的芯片可以ISP下载 ...

华大所有的HC32芯片都是支持ISP下载的。以上3颗可以配合配合离线下载器使用

网友D:
华大自身有1 vs 1的离线下载器,支持串口和SWD的离线下载,可以联系他们的代理或业务。另外也有第三方支持华大的离线下载器。
20PIN 脚以上的芯片,也支持在线ISP烧录,ISP软件在华大官网的相关MCU的SDK压缩包里可以拿到。

网友E:
在官网中的下载专区里,这些相关资料都有哦~

网友E:
在官网上的下载专区中,这些资料都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官网上的下载专区中,这些资料都有哦

谢谢你。我在JLC的商城看到有003,005和L110,可惜都不能用ISP。。。暂时玩不起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在JLC的商城看到有003,005和L110,可惜都不能用ISP。。。暂时玩不起来啊。。。 ...

        HC32L110_SDK        应用开发套件        包含:封装库、ISP编程工具、仿真器、IAR支持、 keil支持、驱动库、DemoCode、应用笔记、注意事项等等。        rar        2019-03-29        1.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在JLC的商城看到有003,005和L110,可惜都不能用ISP。。。暂时玩不起来啊。。。 ...

官网因你提出的意见,已更新。烦请再上去看看。SDK中已包括了所有你所需要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32L110_SDK        应用开发套件        包含:封装库、ISP编程工具、仿真器、IAR支持、 keil支持、驱动库、DemoCode ...

它真不支持这个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它真不支持这个型号。。。

L110需要离线编程器配合,可以使用串口编程模式下载程序。

网友F:
ISP工具还是比较好用的

网友G(2019-08-13):
引用 网友F:
ISP工具还是比较好用的

需要花钱买,200块,学习有门槛,我这多个芯片用SWD出现锁死,几个样片全部锁死,没得用了,最后只能买这个200块钱的工具解锁,不像ST的,随便串口就行,华大的ISP串口实际说的是他姥姥家的串口,不是自己电脑的串口,不知道这样设计是不是傻缺,新项目不打算用华大了,太费脑细胞。

网友B:
解锁时序相关的说明文档及相关代码正在整理中,近期就会公布。
界时,只需将代码下载到华大的未锁定的MCU中即可对已锁定的MCU进行解锁;也可根据时序基于其它MCU自行编写程序对已锁定的MCU进行解锁。

网友B:
解锁时序来了。
0. 硬件连接:F003/F005/L110的TXD(P31/P35)接主控MCU的RXD,RXD(P27/P36)接主控MCU的TXD, RESET接主控MCU的GPIO.
1. 通信参数 9600 - 8 - N - 1。
2. 在Reset拉高后的2~5ms内主控MCU发送0x18, 芯片返回0x11,代表进行入ISP编程模式。
3. 主控MCU发送0xB5 - 0x34 - 0x84  - 0x52 - 0xBF ,通知芯片解密并擦除芯片内的程序,芯片在约60ms后返回0x01代表操作成功。

网友B:
技术攻关成功,HC32F003 / HC32F005 / HC32L110 即将实现一个USB转串口模块完成FLASH编程。-
界时,华大所有的MCU都可实现一个软件+一个USB转串口模块进行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