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C6 AWU自动唤醒异常问题

楼主(2019-04-22):
前辈们,高手们,大神们问下 ,我用AWU做了一个定时唤醒程序,时间间隔为1秒;这个程序仿真的时候,程序是按我设计的跑  ,前5秒灯常亮,5秒后以1秒为周期灯闪  ;  把程序下载到IC里,前5秒亮的过程没有,灯闪的速度很快,有知道的同行指导下
void ExternITNint(void)
{

                  EXTI_CR1&=0x03;  //A口下降沿触发
}
//=====================================================
//函  数  名  称: 定时器4初始化
//函  数  作  用: 初始化寄存器函数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最 后 修改日期: 2018年4月7日
//======================================================

void AUWNint(void)
{
             AWU_CSR=0x01;  //使能自动唤醒功能 ,使能fLS 时钟连接到TM3的输入捕获
                        PA_DDR = 0B10000111;
                        PA_CR1 = 0B01111110;
                        //-------工作占空比------------
                        AWU_APR=15;    //64分频  1秒
                        AWU_TBR=0x0d;  //计数值2^10
                        //------------------------------
                        AWU_CSR=AWU_CSR|0x10;//
                        CLK_ICKR=CLK_ICKR|(1<<5); //活跃停机模式关闭电压调节器
      FLASH_CR1|= 0x04;         //关闭FLASH省电

}

main(void)
{
         u8 ppp;
         AUWNint();
  FLASH_CR1=FLASH_CR1|0x08;
         while (1)
   {

                                                //--------------关闭ADC-----------------------------
                                                  AWU_CSR=AWU_CSR;
                                                  _asm("halt");
                                                        count++;
                                                  if(count<=5)  //小时初始一次LT8920
                                                        {
                                                                                LED=1;
                                                        }
                                                        else
                                                        {
                                                                        if(LED==0)
                                                                  {
                                                                         LED =1;
                                                                  }
                                                                        else
                                                                  {
                                                                         LED = 0;
                                                                  }
                                                        }

   }
}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问题,你自己先查查;
可以仿真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问题,你自己先查查;
可以仿真下看看;

仿真没问题,实际跑的时候才会有问题

网友B:
时钟的问题吧应该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的问题吧应该是

设置成HSE都没反应了

网友C:
时钟如何配置的呢

网友D:
是不是时钟配置不对啊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