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键控制LED闪烁

楼主(2019-04-22):
设置一个按键,一个LED。按下按键LED开始闪烁:亮1秒,灭0.5秒,再次按下按键,闪烁停止。

网友A:
加我QQ给你程序1833493142

网友B:
void Delay_10ms(void)
{
        //...
}

sbit LED = P1^0;        //0=ON
sbit KEY = P1^1;        //0=PUSH
bit bBkpKey;
bit bFlag;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KEy
                bit bTmp = !KEY;
                if (bTmp && !bBkpKey)
                {
                        bFlag = !bFlag;
                }
                bBkpKey = bTmp;

                //LED
                if (bFlag)
                {
                        static u8 ucLedTime;
                        ucLedTime++;
                        if (ucLedTime < 100)
                        {
                                LED = 0;
                        }
                        else
                        if (ucLedTime >= 150)
                        {
                                ucLedTime = 0;
                                LED = 1;
                        }
                }
                else
                {
                        LED = 0;
                }

                //SYNC
                Delay_10ms();
        }

}

网友:
判断按键,进入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