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20V8B-15LD 883

楼主(2019-04-22):
请教各位大佬这种GAL芯片用什么软件与编程器烧写,还有内部程序该怎么读呢

网友A:
是littice的芯片吗

网友A:
那应该就是diamond   我以前用过这个软件   不知道现在他们是否更新名称

楼主:
是lattice的,有个L标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lattice的,有个L标志

是这个吗    diamond
我记得需要拿电脑的MAC去官网申请一个lic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