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应广单片机,ADC功能

楼主(2019-04-22):
一;目的是想看看应广ADC功能怎么样。选PFS173的8位AD。由于源表在公司,在家只能用一个45K的滑动变阻器加一个45K的电阻搭建一下,电压只能0~VDD/2      所以ADCR寄存器的值只能是0~0x7f。然后把电源和地反过来,寄存器值为0x7f~0xff

二;工程代码,为了快速验证,先把数据手册的例子稍微修改一下,敲进去。

#include        "extern.h"

BYTE AD_value;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2                //        SYSCLK=IHRC/2

    PBC  = 0B_1111_0000;
        PBPH = 0B_1111_0000;
        PBPH = 0B_1111_0000;
        PBDIER = 0B_1111_1110;

//        $ ADCC Enable,PB3;
//        $ ADCC Enable,PB2;
        $ ADCC Enable,PB0;

        $ ADCM/16;

        while(1)
        {
            AD_START = 1;
                .Delay 4*400;

        AD_value = ADCR;
            while(!AD_DONE)   NULL;

            //ADCC = 0;                      //停用ADC
        }
}

void        Interrupt (void)
{
        pushaf;

        if (Intrq.T16)
        {        //        T16 Trig
                //        User can add code
                Intrq.T16        =        0;
                //...
        }

        popaf;
}

三;仿真,AD转换还算比较稳基本是最后一位比较飘,可以接受(可能跟硬件电路有关,毕竟没任何电容滤波,也没太关注阻抗匹配问题)。

四;注意他的转换周期是2us。注意要把相应的IO口数字功能关掉,要不然后面两位是飘的。其他的数据手册说的比较明白了。祝你开心,谢谢!下次看看比较器的运用要注意些啥。

网友A:
除了仿真器下载器贵一些  其他的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仿真器下载器贵一些  其他的还好

还好呀,我用的仿真器100多,可以给你芯片供应商要或借。如果你是华东地区,可以联系我们销售。

网友B(2019-08-10):
里面这个.delay 4*400  这个延时多久到底怎么计算的呀?正在学应广单片机,没有对应芯片的例程好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这个.delay 4*400  这个延时多久到底怎么计算的呀?正在学应广单片机,没有对应芯片的例程好难啊 ...

网友B(点评):
谢谢你,芯片资料有,官网也能下载到,没有通用例程所以感觉有点费劲

网友D(2019-11-18):
你好,原理图能发来看看吗?

网友E(2020-05-12):
引用 网友B:
里面这个.delay 4*400  这个延时多久到底怎么计算的呀?正在学应广单片机,没有对应芯片的例程好难啊 ...

捉住你了,,就是4*400个机器周期

网友F:
点赞!谢谢!楼主,有微信么

网友F:
下周开始了,还不知,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