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新型低功耗无线标准-ZigBee

楼主(2019-04-22):
新型低功耗无线标准-ZigBee

  越来越多的有线数据传输正在被无线解决方案取代。对用户而言,线缆的弃用不仅带来了更多方便,而且大大降低了安装成本。特别是在传感器网络和控制应用中,现有网络的安装和改造成本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当从有线网络转向无线网络时,通常节点也要从有线电源转向电池供电。在无线网络中,每个节点的功耗便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超低功耗设计技术变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在无线传感器节点许多年内只使用一节电池供电的情况下。

如果确定要使用无线网络,那么第一步就是要选择现有无线标准或实施专有解决方案,并在内部完成全面系统开发。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 专有解决方案

  o 优点:硬件灵活性高且成本低,因为仅需实现必要的功能。

  o 缺点:软件栈和传输协议开发时间长,且与其他设备不兼容

  * 标准解决方案

  o 优点:开发时间短,因为已有现成的软件堆栈且经过了多个用户测试。与其他厂商的产品相兼容。

  o 缺点:通常,标准的软件部分为非必须的且在应用中未予以使用。这就增加了软件和数据存储所需的存储器容量。

 得到广泛认可的无线标准有多种,且每一种都针对某特定应用领域。例如目前大家熟悉的 Wi-Fi/802.11和蓝牙RF标准,前者适用于相对较短距离和中等功耗的高速传输。可用于PC联网、家庭联网以及视频分配;而后者则面型低功耗短距离中速传输。可用于耳机、PC外设、PDA以及移动电话连接。

 在大多数控制应用中,这些标准都不是很理想。例如,就传感器网络而言,利用一节小电池就可使器件工作多年的超低功耗最为关键。高数据速率并非必需,因为需要传输的只有极少数控制指令和某些测量值。

 IEEE 802.15.4——ZigBee的基础

 因此,对于传感器和控制应用而言,Wi-Fi/802.11和蓝牙并非是最佳解决方案。也正因如此,业内开发了IEEE 802.15.4 标准,并于2003年10月推出。2006年6月,IEEE 802.15.4-2006 (Rev B)获得通过。该标准不但描述了个域网(PAN)中的点对点传输,而且还定义了面向低功耗、低速度及可靠RF传输的PHY和MAC层。一般室内的传输距离从10到30米不等,在室外最大传输距离可达150 米。取决于具体应用不同,电池使用寿命可长达数年。

  IEEE 802.15.4专门针对下列频率而定义:

  * 868MHz、1通道 20kbps … 100kbps(仅适用于欧洲)

  * 915MHz、10通道 40kbps … 250kbps(仅适用于美国)

  * 2.4GHz、16 通道 250kbps(适用于全球各地区)

ZigBee——软件栈

ZigBee联盟是一个由多家公司组成的行业协会,这些公司通力合作以实现可靠、低成本、低功耗、无线网络监控并推出基于开放性全球标准的控制产品。ZigBee联盟的推动者包括BM Spa、Ember、飞思卡尔、霍尼韦尔、华为、三菱电机、摩托罗拉、飞利浦、三星、施耐德电气、意法半导体、西门子以及TI等公司。该联盟拥有超过200家成员,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该联盟定义了ZigBee栈:是在IEEE 802.15.4 PHY和MAC之上的一种标准协议栈。ZigBee的目标应用领域如下:

  * 家庭自动化:

  o 自动抄表(AMR)

  o 照明、制热、警报、安全

  o 白家电健康状态监控

  * 商业楼宇自动化

  o 采暖、通风和空调系统(HVAC)

  o 能量管理

  o 警报、安全

  * 工业自动化

  * 住院和病患护理

  * 资产跟踪/有源 RFID

  * 无线传感器网络

  图  ZigBee 星形网络

  图  ZigBee 网状网络

位于IEEE 802.15.4点对点通信协议之上的ZigBee栈,使ZigBee节点的个域网(PAN)实现成为可能。可以采用星形网络拓扑(请参见图2)、树形或网状网络拓扑(请参见图3)。每一个ZigBee PAN 都需要一个PAN协调器设备。PAN 协调器启动网络,并向新网络分配PAN-ID。此外,PAN协调器通常还具有数据包路由功能。在树形和网状网络中,通常会有若干个具有ZigBee路由器功能的节点。这些路由器节点可将接收到的数据包转发至下一个ZigBee节点,并通过完整的ZigBee网络以这种方式实现数据包从发送者到接收者的跳转。

ZigBee终端设备仅与其母节点(PAN协调器或路由器)进行通信。这些终端设备的功能相对较少,因为它们不需要路由功能。精简功能设备(RFD)的一个优点就是栈尺寸明显要小很多。因此,程序闪存、数据存储器RAM以及闪存要求也大大降低。这就使得通常是ZigBee节点主要组成部分的RFD颇具成本优势。RFD特别适用于超低耗设计,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可以将微控制器和RF收发器关闭。一个具有路由功能的设备需要始终谨记,其必须要接收一个数据包。

 ZigBee使用16位节点寻址,理论上允许一个PAN中有近2^16个ZigBee节点。在实际应用中,节点的数量受数据包延迟限制。就星形网络而言,《2000个节点最为合适。

谈及 ZigBee,一种比较简单的情况就是开启和关闭灯具的照明开关。照明开关可以是一个RFD且连续处于深睡眠模式。如果按下照明开关上的按钮,则微控制器被唤醒,开启射频并将要求的数据包发送至其母设备(路由器或PAN协调器),等待数据包确认并返回到睡眠模式。然后,该网络将开始传输数据包,数据包最终跳转至目标地址—— 灯具。路由器和PAN协调器必须始终清楚会有一个数据包到达。因此,这些节点绝不能进入深睡眠模式。但是在该示例中,如果路由器位于与主电源相连的灯具中,则不存在功耗问题。

底层的PHY和MAC均由IEEE?802.15.4标准定义。上述所有层均由 ZigBee定义。PHY和MAC实现了两个节点间的点对点通信。ZigBee NWK(网络)层进行数据包路由,并将接收到的数据包发送至下一个ZigBee 节点,或将其转发至APS(应用支持子层)。然后,APS将处理ZigBee节点内针对某个应用的数据包。具有射频功能的一个ZigBee节点可处理若干个应用,以开关为例,温度测量和湿度测量就可在一个盒子里进行。在这种情况下,由 APS来决定哪些应用是数据包的终点。首先,ZigBee设备对象(ZDO)有助于应用软件和ZigBee堆栈软件的协同运行。一旦做出决定,还可集成一个安全服务以实现安全的数据传输。

ZigBee配置文件

只有所有的ZigBee符合ZigBee标准配置文件之一,才能实现 ZigBee产品的厂商的独立兼容性。ZigBee 联盟将配置文件定义为一种可确保应用级互操作性的方法。

除协议之外,配置文件还对发送至其他设备的数据内容进行了定义,例如,哪个数据内容将开启灯具,哪个数据内容又将灯具关闭。配置文件中的定义为:独特的配置文件ID;设备类型;报文格式、内容编码以及集群解释。

已经定义的标准配置文件为:“家庭自动化”(自2006年9月开始,不再后向兼容以前的“家庭控制——照明”);“工业厂房监控”(自2006年第四季度开始);包括HVAC在内的“商用楼宇自动化”(自2007年第一季度开始)。

其他更多的标准配置文件尚在讨论之中,如自动抄表、医疗保健等。专有配置文件可由客户来定义,但是这会限制共享该配置文件设备的应用互操作性。专用配置文件并不排斥网络级互操作性。

为了确保新开发的终端设备符合ZigBee标准以及标准配置文件之一,必须要进行ZigBee一致性认证测试。一旦顺利通过测试,就可以在产品上使用ZigBee的**。

TI推出的 ZigBee 解决方案

TI 推出了一系列完整的硬件和软件ZigBee解决方案。MSP430微控制器产品系列由于其出色的超低功耗性能以及易于使用的开发工具而被熟知。自2006年起,该16位微控制器实现了架构升级,现在该微控制器具有高达120k的闪存以及高达10k的RAM存储器。具有高于60k闪存的 MSP430派生产品系列即将推出。MSP430架构升级与现有的MSP430版本100%二进制后向兼容,并且仍然使用线性内存寻址范围。该解决方案实现了众所周知的易用性架构与现有MSP430编码100%重复使用性的结合。

此外,TI 还推出了首款符合 ZigBee 标准的收发器 CC2420。该 2.4?GHz 收发器被广泛用于 ZigBee 社区,功耗低且具有与其他任何 MSP430 微控制器轻松组合的特性。作为一种替代产品,CC2430是在一颗芯片上集成了CC2420 收发器与 8051 CPU的片上系统( SoC)。

TI 还推出了用于 MSP430 + CC2420 和 SoC CC2430的ZigBee 软件栈 Z-Stack。Z-Stack 完全符合 ZigBee 标准,并提供了许多灵活的用户可选选项。

结论

ZigBee 是一种基于开放性全球标准、针对低功耗、无线网络化监控及控制产品的标准。该标准凭借经过测试的软硬件确保了快速的开发时间。厂商互操作性是符合 ZigBee 标准的产品的另一个优势。现在开始供应 ZigBee 硬件和软件。

楼主:
新型低功耗无线标准-ZigBee

网友A:
感谢分享。zigbee非常适合低功耗物联网应用,比如水电表和家庭物联网等

网友B:
现在各种应用都在往低功耗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