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张那个“同名端”相关帖子的补充说明

楼主(2019-04-22):
老张曾发过这么个帖子:

揭露忽悠02 绕组同名端?
https://bbs.21ic.com/icview-2765320-1-1.html

注意,“同名端”是“变压器”(或类似器件)相关的概念。

楼主:
在具体说同名端之前,先看看电路原理中的自感互感

注意上述互感的符号规定

楼主:
磁耦合是电磁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一般情形下没有什么“同名端”一说。只有在同一个耦合磁通回路上的线圈绕组才可以论及所谓的“同名端”,而这也是变压器的基本磁耦合要求。下面看看变压器:

如果中间的几个端是同一个线包引出的抽头,这几个抽头的引出端的同名端如何定义?

楼主:
注意上述变压器原理图的画法,其只有一个耦合磁通回路。对于仅有两个线圈间的磁耦合,一般情形下也仅有一个耦合磁通回路,所以可视为“变压器”。

楼主:
电力变压器中还有一种三相变压器,原理上其可视为三个独立的单相变压器。在三相平衡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其磁通“中和”将三个独立的单相变压器合并成一个三相变压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三相变压器中相耦合线圈绕组在同一个心柱上的。关于这个,老张还发了下面一帖:

揭露忽悠03 世上有这样的变压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765726-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力变压器中还有一种三相变压器,原理上其可视为三个独立的单相变压器。在三相平衡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其磁 ...

并不依赖三相平衡

@HWM :三相变压器也不依赖那个“中和”
HWM
我特指“磁通‘中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不依赖三相平衡

这里的“三相平衡”特指原边三相电压平衡。即三相互成120度,且三相电压峰值相等。并非指三相负载平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不依赖三相平衡

当然,三相负载的不平衡也不能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三相平衡”特指原边三相电压平衡。即三相互成120度,且三相电压峰值相等。并非指三相负载平衡。 ...

三相变压器并不需要你说的那些条件。它就是三个单相变压器共用了部分铁心而已。

网友A:
三相平衡是供电系统的需求,并不是这个变压器的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变压器并不需要你说的那些条件。它就是三个单相变压器共用了部分铁心而已。 ...

一点错也没有,三相变压器就是三个单相变压器共用部分铁心。
但是,省掉一部分铁心的条件是省掉的那部分铁心中磁通相量和为零。这只有原边三相电压平衡时才成立。如果三相电压不平衡(极端情况就是缺一相),那么三相变压器不能正常工作。
当年某些农村地区曾搞过二线一地制供电,即两根导线再加地线,变压器三角形接法。这样的接法当然平衡很差,结果是负载(电动机)过热,经常烧毁。
当然,轻微不平衡是允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点错也没有,三相变压器就是三个单相变压器共用部分铁心。
但是,省掉一部分铁心的条件是省掉的那部分 ...

现在农村的入村变压器,三角形变星形,次边零线接大地(做地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农村的入村变压器,三角形变星形,次边零线接大地(做地网)

是。
这就是三相变压器所谓Dyn11联接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平衡是供电系统的需求,并不是这个变压器的需求

要是这么说,我同意。因为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变压器并不会损坏。
三相变压器不对称运行,是个比较麻烦的事。例如,三相变压器组(三个单相变压器)不允许Y/Yo联接,因为Y/Yo联接不能承担单相负载。而三相心式变压器允许Y/Yo联接。

网友D:
同名端是依据偏微分判定的,不是根据全微分。跟三相是否平衡没关系

不错。同名端与三相平衡与否没有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点错也没有,三相变压器就是三个单相变压器共用部分铁心。
但是,省掉一部分铁心的条件是省掉的那部分 ...

三相变压器,基本工作条件下,外磁路在三相基本平衡下面总磁通的和接近0,固外磁路相对3个中心柱面积和要小很多,大大节省变压器造价,如果三相不平衡到一定程度,比如缺相,三相变压器外磁路因为太小,直接导致变压器不正常甚至烧毁。

网友D:
同名端完全由变压器的结构决定。跟外部是否加电压没关系。损坏是使用方法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三相变压器,基本工作条件下,外磁路在三相基本平衡下面总磁通的和接近0,固外磁路相对3个中心柱面积和要 ...

一般缺相不会烧毁三相心式变压器,但工作不正常是肯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相变压器并不需要你说的那些条件。它就是三个单相变压器共用了部分铁心而已。 ...

考虑三相变压器和三相变压器组(三台单相变压器)的极端不平衡情况:某相原边接反,副边也接反。
对三相变压器组(三台单相变压器)来说,某相原边接反,副边也接反,什么事也没有,正常工作。
对三相心式变压器来说,某相原边接反,副边也接反,铁心中磁通会发生非常严重的畸变,铁心进入饱和(一个周期内部分时间),时间稍长即烧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考虑三相变压器和三相变压器组(三台单相变压器)的极端不平衡情况:某相原边接反,副边也接反。
对三相变 ...

接反好像产生相序颠倒,并不会烧变压器。原边副边都接反跟都没有接反是一样的。

网友A:
不对。是相序错误。零火线电压正常,线电压不正常。

网友A:
供电系统不能接受这种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反好像产生相序颠倒,并不会烧变压器。原边副边都接反跟都没有接反是一样的。 ...

我在19楼说“对三相变压器组(三台单相变压器)来说,某相原边接反,副边也接反,什么事也没有,正常工作。”对三相心式变压器来说,某相原边接反,副边也接反,铁心中磁通会发生非常严重的畸变,铁心进入饱和(一个周期内部分时间),时间稍长即烧毁。“
这是因为三相心式变压器没有零序磁通回路,零序磁通只能通过空气(如果变压器有外壳,还会通过外壳)闭合。
和相序接反是两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是相序错误。零火线电压正常,线电压不正常。

相序错误,无论是三相变压器组(三台单相变压器)还是三相心式变压器,都不会损坏变压器。
对三相心式变压器来说,相序错误仅仅是磁通变化顺序相反,零序磁通仍然可以通过铁心构成回路。
相序错误,对单相负载来说毫无影响,对三相电机来说,仅仅是转动方向相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19楼说“对三相变压器组(三台单相变压器)来说,某相原边接反,副边也接反,什么事也没有,正常工作。 ...

都有问题。饱和是因为经济性考虑,铁心和绕组余量有限,电压磁路异常都可能饱和,这也是供电系统不允许负载不平衡的原因。
三相三柱变压器原边副边哪边接反都会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