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54控制无霍尔BLDC时,无法启动问题

楼主:
首先,光光一个电机可以启动,但是电机加上风扇页就启动不了(风页不是很重,用手一拨能转几圈)

启动不了的现象描述:

叶片左右晃动,突然正向加速转动(和要起速的时候一样),以为要转起来的时候,再次卡顿,停住,接着继续左右晃动,正向加速转动,然后卡顿。。。反正始终转不起来

大哥们帮我看看,可能是啥问题

网友A(2019-04-23):
你有去量測起有掛負載的啟轉電流跟反電動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去量測起有掛負載的啟轉電流跟反電動勢嗎?

起转电流用万用表测了下,显示2A左右,反电动势没测过,现在不知道为啥,开始正转着,又会有反转,MOS管子穿了好几个。。。

楼主:
还是先潜心研究下,基础不好急不得

网友B:
这是没有同步。

网友B:
另外驱动时序是不是有问题,还有驱动电流是不是足

网友C:
你是怎么驱动的,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D:
上传你的原理图,说出你的程序思路,可是尝试加大启动占空比试试

网友E:
带上扇叶相当于带载启动,开环步数多肯定失步,需要你慢慢调的,而且新唐做电机的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驱动时序是不是有问题,还有驱动电流是不是足

时序应该没问题,空载转的挺好,驱动电流够大了,开关电源用了36V,36A,电源供电也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上扇叶相当于带载启动,开环步数多肯定失步,需要你慢慢调的,而且新唐做电机的少吧? ...

恩。。第一次做电机,而且做的无霍尔,参考论坛里那个“26万转 Mini5DE_无Hall BLDC开发包 V16版”做的

网友E(点评):
无hall你先把空载跑好的,你是用别人的程序?带载你开环不能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第一次做电机,而且做的无霍尔,参考论坛里那个“26万转 Mini5DE_无Hall BLDC开发包 V16版”做的 ...

你测量下启动时候的电压对母线地的波形,

网友D:
如果是用比较器的话,要注意下强拖的加减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用比较器的话,要注意下强拖的加减速度

我是使用ACMP1去检测过零的 使用了ACMP_N(P3.0)和P3.245检测,注意下强拖的加减速什么意思哦,没看懂

网友F:
那就是控制时序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出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ACMP1去检测过零的 使用了ACMP_N(P3.0)和P3.245检测,注意下强拖的加减速什么意思哦,没看懂 ...

启动的时候,应该有个强拖对吧,然后你强拖的曲线是怎么设置的,说白了,每一步加速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E(点评):
比较器做换相也是很麻烦的,不知道有误换相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使用ACMP1去检测过零的 使用了ACMP_N(P3.0)和P3.245检测,注意下强拖的加减速什么意思哦,没看懂 ...

所谓强拖,其实就是没有进入比较器过零相位检测以前,采用程序预定的速率按照启动方向盲目换相并逐渐提高换相速度到比较器可以正确检测到换相相位信号为止的过程,也就是常说的无霍尔启动过程,到了比较器可以检测到正常换相信号,这就和有霍尔的没什么区别了。
空载可以启动,而稍微带载就不能启动,可能的原因是启动段功率不够,或者换相提升速率高了。
功率不够,可以在不过载条件下,尽量提高启动段PWM占空比来解决,而换相提升速率,则需要在程序里面进行合理的设置,一般来说,负载大了,启动段换相速度应该是下降来更好的匹配负载。

网友H:
驱动和负载没有匹配好。

网友E:
楼主不要听里面有些人误人子弟了,真正做过的人和一些自己玩的人是很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的时候,应该有个强拖对吧,然后你强拖的曲线是怎么设置的,说白了,每一步加速是怎么计算的 ...

嗯嗯,我发现的确是加速的问题,原来转不起来应该是加速加的快了,自己的小风机试了下可以启动了,具体还是要等客户的大风机试过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谓强拖,其实就是没有进入比较器过零相位检测以前,采用程序预定的速率按照启动方向盲目换相并逐渐提高 ...

多谢大神解说,很详细,且易懂

楼主:
我发现新唐MINI54ZDE,ACMP比较器在N和P端输入电压相近的时候,比较器输出0,1一直在跳,无法确定,举个栗子,如ACMP_N输入2.5V,那么ACMP_P输入  2.0V的时候,ACMP_OUT=0,当ACMP_P输入3V的时候,ACMP_OUT=1,但是当ACMP_P输入在2.5左右的时候,打个比方2.4~2.6的时候,ACMP_OUT输出在0,1之间快速跳动,这个是芯片本身就这样吗?还是我理解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要听里面有些人误人子弟了,真正做过的人和一些自己玩的人是很不同的 ...

谢谢兄台提醒,不过别人给建议也是好心,最终靠自己分辨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新唐MINI54ZDE,ACMP比较器在N和P端输入电压相近的时候,比较器输出0,1一直在跳,无法确定,举个栗子 ...

放个原理图出来,看看你比较器处理的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发现的确是加速的问题,原来转不起来应该是加速加的快了,自己的小风机试了下可以启动了,具体还 ...

有2个方法,第一种是加大启动的占空比,第二种优化加速曲线。其实可以做个参数识别的程序,第一次上电做识别,然后下次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个原理图出来,看看你比较器处理的如何

这个就是我的过零检测原理图,在电机启转速度缓慢的时候,感觉ACMP_SR01中的ACMPO1一直0,1跳变,也就是比较器在N和P电压接近的时候,输出OUT会不停的0,1跳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我的过零检测原理图,在电机启转速度缓慢的时候,感觉ACMP_SR01中的ACMPO1一直0,1跳变,也就是比 ...

比较器设置下滤波系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设置下滤波系数就好

大神,还需要啊在哪里增加滤波啊?望告知下,我这边已经加了10nF的电容,进行滤波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还需要啊在哪里增加滤波啊?望告知下,我这边已经加了10nF的电容,进行滤波哦 ...

那就在软件上做处理,

网友I(2019-09-18):
明显丢步了,而且芯唐现在做电机的。mini51都是很老的方案了,现在用的是1200